请推荐个数字功放--没钱买继保测试仪.有用它实现的吗?

楼主(2019-11-05):
如题,想用最低的成本。想实现一个不需要精度的简易的大电流波形发生器。感觉应该可以实现,不知道有人做过吗?
请推荐一款“数字功放”吧,要求是,价格要低,功率尽量大(起码几百W以上吧),最好是单路的(双路或多路也可以)。

网友:
买个环形变压器,二次测绕几匝短路,几百安电流都可以出来,电流大小就看的买的变压器有多大功率了。

网友:
TI的一大把

楼主:
不从芯片级折腾了。
TB买了,BTL型的数字功放,配套的220V转两个24V的环形变压器,还有一根音频线。总共才二百多。
自己有三百匝的线圈。
----------
用途是,企图模拟个电流故障波形,用电脑cooledit2000或者自己编程序输出音频也方便。(用继保测试仪有点太大材小用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