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TI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LM74610没有地线怎么工作?

楼主(2019-11-05):
请教TI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LM74610,没有地线怎么工作?下图中MOS管的DS一旦单通后,VDS压差就非常小(可能只有几个mv),那么LM74610在没有压差的情况下如何供电?
http://www.ti.com/product/LM74610-Q1

网友A:
仔细看手册,有压差时供电,没压差时靠电容存的电,没电了关FET,充完电再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看手册,有压差时供电,没压差时靠电容存的电,没电了关FET,充完电再开。 ...

是的,没细看,再看文档确有描述

网友B:
该IC需要外部电容器。 以下是看起来像普通二极管的两端子电子部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该IC需要外部电容器。 以下是看起来像普通二极管的两端子电子部件。

同步整流的利用本身的线圈开关,可以不停充电,如果改用在常规的防反接做理想二极管还用不了

网友:
是的,不同的应用。

网友:
这货啥价格、好买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