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使用 BusyBox 制作Linux最小文件系统

楼主(2019-11-05):
Exynos-4412 不仅可以运行 Android,还可以运行简单的 Linux 最小文件系统。 最小 Linux 系统是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,它是不带图形界面的 linux 系统,可以用来学习 linux 系统编程,便于理解。

1. 工具
1.1 硬件工具
PC 机
迅为4412开发板
1.2 软件工具
虚拟机
Ubuntu 系统
Busybox 工具

2.配置 Busybox
如何使用 BusyBox 制作最小文件系统。
在虚拟机的 Ubuntu 的目录“/home”下新建目录“mkdir minilinux”,这个目录可以根据个人习惯建立,并不是强制要求,如下图所示。

使用 SSH 软件拷贝 busybox-1.21.1.tar.bz2(这个软件在对应的实验视频目录文件下)到虚拟机的 Ubuntu 系统上的目录“/home/minilinux”下,然后在目录“/home/minilinux”下,执行解压命令“tar -xvf busybox-1.21.1.tar.bz2”解压完成后如下图。

然后使用“cd busybox-1.22.1”进入到 busybox-1.22.1 目录中,如下图。

Busybox的编译配置和Linux内核编译配置使用的命令是一样的,下面开始配置 Busybox, 如下图所示,使用命令“make menuconfig”如下图。

会出现 Busybox 的配置界面,如下图。

如上图,选中 Busybox Settings,然后按回车进入到 Busybox Settings 界面,如下图。

在 Busybox Settings 配置选项里面需要修改两个地方,第一个是 Build Optiions-> Cross Compiler prefix,它是指定用什么编译器来编译 Busybox,选中 Build Options 如上图,然后按回车,进入到 Build Options 配置界面,如下图。

选中 Build Options 配置界面的 Cross Compiler prefix 如上图,然后按回车,进入 Cross Compiler prefix 配置界面,如下图。

输入使用的交叉编译工具 arm-none-linux-gnueabi-,如下图。

然后按回车返回到 Build Options 配置界面,这时可以看到刚才设置的交叉编译工具,如下图。

然后使用键盘的左右按键选中 Exit,如下图。

然后按回车,回到 Busybox Settings 设置界面,如下图。

选中 Installation Options 如上图,然后按回车,进入 Installation Options 配置界面,如下图。

选中 BusyBox installation prefix 如上图所示,然后按回车进入 BusyBox installation prefix 配置界面(这个界面是设置编译完 Busybox,把最终生成的二进制文件安装到哪个目录下面),如下图。

删除上图里面的./_install,然后输入“../system”(最终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会安装到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下的 system 目录里面,注意有两个点),如下图。

然后按回车,回到 Installation Options,如下图。

使用键盘的向右方向键移动光标到“Exit”,如下图。

然后按回车,返回到 Busybox Settings,使用键盘向右的方向键,移动光标到“Exit”, 如下图。

然后按回车,返回到 Busybox Configuration,使用键盘向右的方向键移动光标到“Exit”, 如下图。

然后输入回车,弹出保存配置界面,使用键盘向右的方向键,移动光标到“Yes”,然后按回车保存配置,退出配置界面,如下图。

然后按回车保存配置,退出配置界面,如下图。

现在 Busybox 的配置已经完成了。

网友:
不错,对想学linux是不错的资料

网友:
谢谢分享,居然看的懂了,

网友:
三星不做arm了,别玩了。
这个板我买过,WiFi速度真是龟速,不知道啥原因

网友:
三星4412很经典的处理器,用来学习很不错

网友A(2020-07-20):
请问编译安装Busybox有什么用? linux不是已经有根文件系统 和 命令工具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编译安装Busybox有什么用? linux不是已经有根文件系统 和 命令工具了吗?

编译安装busybox 是从0开始做文件系统和命令工具.如果用ubuntu等现成的文件系统去做 自然就不必重新编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