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立创带有KB字印板材和最近无KB字印板材问题

楼主(2019-11-05):
最近发现12小时加急出来的一些板子无KB字样,并且颜色明显和之前带有KB字样的有差距,之前带有KB字印的板材颜色深。
而最近打样出来的一部分无KB字印的颜色浅。测试发现貌似(似乎)颜色深的电路板抗干扰性比浅的好呢?????
哪位能解释一下?

网友A:
指定板材请花钱,否则是随机板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指定板材请花钱,否则是随机板材

我知道花钱,但是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差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知道花钱,但是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差距

1)嘉立创所有的板材都有水印,你没有水印可能是因为是样板没有落在字上,没有大的供应问题嘉立创不采用无水印板材(除非出现2017年及2018年那样的板材危机),板材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就看几张布,及有没有水印,一般是8张布,如果是6张布,肯定是省成本料,因为少布是省成本最快的,如何看几张布,你用板子的角搞滥,然后一张一张的数就行了,8张布为标准布,现在市场行情80%的都是少布料,不信你们试试!
2)不同家的板材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,性能参数一定有所不同,喜立创为了保证有一些客户一定要保证批次的一致性,所以提供了台湾南亚板材为指定板材,台湾南亚板材也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板村吧!
3)为什么不能用一家板材,2017年被KB整惨了,因为行情火爆,不交之前的订的订单,临时找不到第二家供货,搞得非常被动,所以无法一家二家来供货,所以必须要多几家供货,在能保证供货稳定

网友:
什么电路对板材的要求那么高啊,一般的单片机电路不会有影响的,比较干扰性是否同一个PCB呢?

网友:
是不是楼主的样板面积比较小,水印恰好没有落在上面

网友:
几个品牌的板材随机使用,都是A级板料,都带有水印;但品牌不同,水印会不同,每个水印四周之间有一些距离,有时会被铜皮等挡住,而看不到;另外板材有黄芯料与白芯料之分,各品牌之间也会有色差;实物出来可能有颜色深浅的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