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的NMOS管隔离驱动电路

楼主(2019-11-05):
自制的NMOS管隔离驱动电路。此驱动电路可以用普通的5V或3.3V单片机I/O口进行驱动,驱动电流在20mA左右。
其中B1用220uH工字型电感上用OK线绕10圈和15圈两个线圈作初级即可。
利用此电路可以让单片机在完全隔离的状况下控制高压直流电,很方便而且效率高。

网友:
有空搭个电路看看~~ 收藏了~~

网友A:
愣是没看懂,多少频率驱动的?100nF似乎有点低频率了?

网友B:
关断太慢,如果电流太大,怕是要炸管

网友:
不错哦,RCC电路用于门极供电,好想法。

楼主:
我做的设备上要控制+48V电源输出。开始用继电器,但是开关过程中会产生突波。后来改用PMOS,突波好了,但是会发热,也比较贵。
最近改用NMOS,并用焦耳小偷电路改造了一下做上面的驱动电路效果就比较好了。
我们的+48V输出电流2A左.频率也不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愣是没看懂,多少频率驱动的?100nF似乎有点低频率了?

我这个确实不能高频驱动。但改一下,应该频率会高一些。

网友C:
谐振这玩意不靠谱,以前这玩意用到隔离非稳压的DCDC上的,优势是成本低,电路简单,缺点是有可能不起振,还是光隔离靠谱一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确实不能高频驱动。但改一下,应该频率会高一些。

关断是不是太慢了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断太慢,如果电流太大,怕是要炸管

在我的应用中,用了一年,还没出问题。有空测一下它的性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谐振这玩意不靠谱,以前这玩意用到隔离非稳压的DCDC上的,优势是成本低,电路简单,缺点是有可能不起振,还 ...

NMOS高端开关控制应该光隔离没法做吧?

网友D:
光隔的话要多出一路12V的电源,或者用低驱动电压的NMO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光隔的话要多出一路12V的电源,或者用低驱动电压的NMOS?

不是12V,而是要多一路48V +12V的电源吧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NMOS高端开关控制应该光隔离没法做吧?

再推一级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再推一级就可以了

感觉用光隔做NMOS高端驱动再怎么弄也绕不开48V+12V这个问题。
因为G极必须大于被控制电压12V到20V左右。

网友E:
光耦1毛多,,,你这个220uh电感2毛,还要出自己人工绕,成本怎么都不止5毛了吧~~~

网友:
JouleThief做MOS驱动,好想法,这个电路的震荡还是很可靠的,而且输入比3.3V还低也可以,JouleThief是可以榨干干电池的

不能就看速度低,这个是有特殊的优势的

网友:
很巧妙的焦耳小偷电路,不过次级只有整流没有滤波,NMOS的G级似乎工作于直流脉动状态,由于GS结电容较大(几千pF),驱动波形不会太好看,会带来开关损耗

虽然振荡频率不高,但有些条件下还是不能忽视,楼主如果用示波器看看GS波形,大家心理可以更踏实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光耦1毛多,,,你这个220uh电感2毛,还要出自己人工绕,成本怎么都不止5毛了吧~~~ ...

关键是用光耦实现不了NMOS上端隔离驱动呀
受控电源与驱动电路是可以不共地的。
比如说,你要光耦隔离控制+48V开关,则需另提供48+12V的电压。而我这个就不需要了(隔离加升压一次完成)。

网友:
非常好的思路,谢谢楼主,学习了

网友:
批量时变压器怎么解决,貌似没有合适的供货商

网友F:
很好,学习了。 不过IO驱动20ma有些危险,需要用三极管驱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很好,学习了。 不过IO驱动20ma有些危险,需要用三极管驱动!

可以的,初级再加一个S8050作下拉驱动。不过用现在的单片机IO口灌电流电应该没问题。

楼主:
我感觉利用这个原理完全可以做成一个象ADI那种磁隔离芯片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用光耦实现不了NMOS上端隔离驱动呀
受控电源与驱动电路是可以不共地的。
比如说,你要光耦隔离控制 ...

上面是产品上的图,,,下面48v的分压一下应该都可以,  比变压器方式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上面是产品上的图,,,下面48v的分压一下应该都可以,  比变压器方式如何? ...

你好,我感觉你回复的这两个图都有些问题。
1. 上图只是NMOS下端驱动,而不是上端驱动。作NMOS下端隔离驱动没问题。但某些情况下必须用上端驱动。
2.下图是想将上图的NMOS下端驱动电路改成上端驱动。但是原理错了。实际电路也一定没法工作。
  分析如下:
               如果假设NMOS管导通,则VOUT=+48V,即S极为+48V。而G极是48V分压后的电压必然小于48V。导致的后果是:G极电压<S极电压,NMON不可能导通。

我所说的NMOS上端隔离驱动是Load必须加在NMOS管的S极上。控制电压必须加在NMOS管的D极上。

网友:
上波形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上面是产品上的图,,,下面48v的分压一下应该都可以,  比变压器方式如何? ...

顶端驱动电路,有问题。

网友:
所以,用p管就好了,但楼主说p管贵。但发热是驱动不足?还是导通内阻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上面是产品上的图,,,下面48v的分压一下应该都可以,  比变压器方式如何? ...

这个电路不可以用在高端驱动。

网友G:
以前看了一个类似的,简化硬件,用软件替代振荡器;随手画的,细节自己补充

网友H:
不需要快速开关的话,直接用TLP190就好了,光伏输出光耦,多简单。
需要快速开关还是得用金升阳隔离供电,配高速光耦或者磁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以前看了一个类似的,简化硬件,用软件替代振荡器;随手画的,细节自己补充 ...

这个不错,变压器没有抽头,其实应该可以用1812之类大一点的贴片共模电感当变压器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不需要快速开关的话,直接用TLP190就好了,光伏输出光耦,多简单。
需要快速开关还是得用金升阳隔离供电, ...

用光伏提供GS驱动电压并实现光隔离觉得想法很好。请问你TLP190用后效果如何,谢谢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用光伏提供GS驱动电压并实现光隔离觉得想法很好。请问你TLP190用后效果如何,谢谢。 ...

挺好的呀
这东西设计来就是驱动MOS管用的,光电隔离继电器里用的也就是类似的光伏光耦

我用它搭了个自动切换量程的电流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挺好的呀
这东西设计来就是驱动MOS管用的,光电隔离继电器里用的也就是类似的光伏光耦

价格是多少呢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价格是多少呢?

我在这家买过一些,不太好焊,估计是拆机的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p;_u=7201cs8arc827b

某lc商城得十几块钱一个吧,应该是真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我在这家买过一些,不太好焊,估计是拆机的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1z09.2.0.0.654b2e8d ...

谢谢,那正品价格还是比较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,那正品价格还是比较高的。

TLP3906, 这个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