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0强制升级后,虚拟机VMware14.0启动不了,求解决方法

楼主(2019-11-05):
TMD微软反.人.类设计,我已经禁止WIN10自动更新了,可它还是偷偷的下载更新文件,并且在我电脑空闲时自动强制升级。现在我的VMware Workstation Pro V14版本的虚拟机启动时,提示无法运行。
问问大家,要怎么解决WIN10升级后,VMware无法使用的问题?如果不能解决,能否取出虚拟机中的文件(很重要),要怎么取出来?

网友A:
升级到VMware Workstation Pro V15即可

网友:
V15是与Win10 1903兼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升级到VMware Workstation Pro V15即可

升级到VMware Workstation Pro V15,原来虚拟机的重要文件是否存在???这点非常重要

网友:
我的也是,太坑爹了

网友:
卸载一个更新就可以了,具体哪个可以百度一下,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,已经好了

网友B:
我用着win7 1GB精简版呢,发现跟原版没有分别,想像不到大家能忍受win10好像天天都跑去自己升级。。。我用一个月win10就投降了呵呵,什么ltsb版也是会自己升级的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,重装的pro v15

网友:
只要你虚拟硬盘文件还在就没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着win7 1GB精简版呢,发现跟原版没有分别,想像不到大家能忍受win10好像天天都跑去自己升级。。。我用 ...

你好,你所谓的1g精简版,什么概念?内存占用还是系统体积?

网友:
升级15就可以了,我win10升级的早,微软还不知道不兼容,虚拟机各种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升级到VMware Workstation Pro V15,原来虚拟机的重要文件是否存在???这点非常重要 ...

还在,vmware14都不用卸载,直接安装15,它会升级的,完了要重新填15的序列号,就可以了,以前的数据自动导入

网友C:
话说win10内存管理真是渣,以前16g内存,经常用到12g左右就系统挂掉黑屏自动重启,现在升级到了32g,内存用到了12g以上,虽然不黑屏重启了,但是还有各种问题,有的程序打不开,任务管理器打不开等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话说win10内存管理真是渣,以前16g内存,经常用到12g左右就系统挂掉黑屏自动重启,现在升级到了32g,内存用 ...

我也是16G内存
HP 光影精灵3台式机
Windows10家庭版
从来都没遇到过类似现象
我猜可能是你主板供电上有些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是16G内存
HP 光影精灵3台式机
Windows10家庭版

我会开很多程序,网页也会开很多不关,16g内存确实吃紧,但是升级到了32g,系统并没有好好利用增加的内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会开很多程序,网页也会开很多不关,16g内存确实吃紧,但是升级到了32g,系统并没有好好利用增加的内存 ...

我也是,我觉得现在还用台式机的人多数都是这样
但12G就黑屏重启实在是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是,我觉得现在还用台式机的人多数都是这样
但12G就黑屏重启实在是不正常 ...

我用的是笔记本

网友:
直接升级15就解决了,东西都在的

网友:
卸载Windows更新 KB4517389

网友:
升级vm到15

网友:
按照提示升级vm就行,使用的两台计算机都遇到了同样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着win7 1GB精简版呢,发现跟原版没有分别,想像不到大家能忍受win10好像天天都跑去自己升级。。。我用 ...

你覺得你可以用一輩子 win7?你當年用 XP 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你現在會換 win7?微軟說了,win10 是最後版本,滾動升級,我看你 win7 能堅持幾年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你覺得你可以用一輩子 win7?你當年用 XP 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你現在會換 win7?微軟說了,win10 是最後版本 ...

是的,所以我下载准备驱动c++runtime hotfix + directx9c for win7一堆好用的软件给win7以防将来下载不了,再用个5年呵呵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所以我下载准备驱动c++runtime hotfix + directx9c for win7一堆好用的软件给win7以防将来下载不了 ...

如果你電腦壞了,新電腦都不支持 win7 了呢?換二手?
新的軟件不再支持 win7,不升級不給用咋辦?
5 年之後又如何呢?

早點下跪適應受虐是正道。

网友:
我的ise在win10下也用不了了,打算重回win7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你電腦壞了,新電腦都不支持 win7 了呢?換二手?
新的軟件不再支持 win7,不升級不給用咋辦?
5 年 ...

我有几台电脑,9代u也可以win7呵呵

网友:
楼上各位不要吵了,上8.1吧
我在办公室的8.1用了N年了,一直很稳。

家里被升win10了,凑和用吧,等用不下去了换ltsc试试。

楼主:
感谢楼上各位指导,果然升级v15就解决问题了,重要文化还存在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,不能把重要数据放在虚拟机里面

网友:
装最新的VM15.5PRO,以前的12.5PRO版本的还能兼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