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开个窗口是在keepout层画个框吧?

楼主(2019-11-05):
如题,以前做线路板没开过窗,不懂,99SE,问一下,顺便问问有什么注意事项

网友:
画在外形层。

你外形层在M1,你窗口就画在M1

你外形层在KP,你窗口就画在KP

网友:
要分清是板开窗还是绿油开窗,别搞错了

网友:
最好还是在机械层表示

网友:
板外形可以画在机械1层,也可以画在禁布层,但如果两个层都有东西,要跟制板厂说明一下,哪个是外形层。
注意事项嘛,注意板边沿或开窗,或非金属化孔距离铜皮要尽量大于等于0.5mm,最小也别小于0.4mm,否则加工可能出现问题

网友:
还有就是如果画在机械层1,该禁布的区域,还是得在禁布层画出来,防止在开窗处铺铜或者走线

网友:
你用那个层画外框就用那个层开。否则厂家会漏开

网友:
外形和开擦黄同一层就行

网友:
开窗这个说法有二义性,
1是在电路板上开一个孔,
2是说铜皮上锡可以焊接
3阻焊绿油不覆盖
1是机械外形层
2是solder
3是paste
仅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