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T430S 不识别u盘

楼主(2019-11-05):
电脑插东西是不是把u口烧了 还是软件驱动问题请求帮助

网友:
430记得后面有个标黄的是usb2.0口,试试插那里,和其他的口不是同一个usb控制器

楼主:
试了一下  都是一样的反应

网友:
u盘坏了吧。

楼主:
找驱动之家的修复了一下驱动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几个3.0的U盘,2.0口都能认,3.0的口大概率认不出

我的是升级了最新驱动认不出,然后退回老驱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