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双路电源合路IC推荐

楼主(2019-11-05):
两个5VDC要合路,防止倒灌和压降,电流8A max

目前找到的几个厂牌:
TI      TPS2121  4.5A    零售价约¥16
ON     xxxx        电流很小
LT     LT4370    外置MOS     价格巨贵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希望推荐替代方案,占板面积尽可能小。

网友A:
看你头像相比就是LT了,要有信仰

网友:
二楼精辟,信仰

网友B:
用3525应该也可以实现

网友:
这种规格的电源,首先建议用进口的,TI还算折中

网友:
哈哈,你8A 你不选凌特你选谁? 电源方面的难题找凌特肯定能找到解决方案。

网友:
居然还有这样的稳压IC,涨见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头像相比就是LT了,要有信仰

信仰的代价太高,承受不起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3525应该也可以实现

完整型号是啥?

网友C:
第一次听说这种应用,,,好奇怪为啥这么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第一次听说这种应用,,,好奇怪为啥这么用?

冗余电源的系统很常见的 ,1路挂了,另外一路要顶上去。

网友:
冗余电源吗?直接用两个MOS就行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