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器件像继电器那样,接通电阻小断开分布电容小的吗

楼主(2019-11-05):
     有个信号需要做开关切换,现在用的是mos管。 当mos管关闭时  CISS COSS CRSS 都蛮大的,用的SI2302达到几百Pf用好一点的也有几十pf。 这样信号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几十~几百的电容耦合过去。有没有什么器件像继电器那样的?接通后电阻毫欧级别,断开后就像完全切断了通路。

网友A:
偷偷的告诉你有种叫PIN二极管的东西

网友B:
模拟开关不都是mos做的么?切音频信号啥的一致大量应用没听说有这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偷偷的告诉你有种叫PIN二极管的东西

    这个没有接触过,得研究研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拟开关不都是mos做的么?切音频信号啥的一致大量应用没听说有这问题。

    是的看信号要求了,输入输出电容大了。形成了一个充电电流。

网友C:
关键是楼主控制的电流有多大?电流小的话还好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关键是楼主控制的电流有多大?电流小的话还好解决

   电流<0.1ma  ,关键是这个器件断开后不能有一个充电电流形成。 例如用mos管控制时,关掉时就会经过分布电容有一个充电电流形成。

网友:
电流也太小了,那给你推荐松下的光耦继电器,看看参数满足你的要求不

网友:
AQY210系列

输入/输出间端子容量(最大): 1.5pF
连续负载电流: 0.12A

网友D:
JFET

这种应用方向与高位表积分电路设计类似

网友:
有专门的RF开关

网友:
干簧继电器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对耗电和体积有要求不

网友:
以前的收录机对于不用的音频信号用三极管短路掉

网友:
继电器有继电器的问题,这么脆弱的负载,继电器触点弹跳几下不知道吃不吃得消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JFET

这种应用方向与高位表积分电路设计类似

    JFET SOT-23的好买吗?貌似很少见

网友:
光继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