愁了几个月的问题: 如何借远程电脑同步云盘文件?

楼主(2019-11-06):
公司电脑断网好几个月了,只能通过远程电脑上网,原因你知道的!

以前通过百度云能很好的同步家里和公司的文件,

后来断网,百度云倒也能在远程电脑上同步本地的文件,但出现过本地电脑关机远程电脑还连着百度云

百度云可能是以为本地文件删除了,就把文件全删了。

后来买了个移动硬盘,来回捣鼓过几次,因为太麻烦就不想搞了。

现在想问问有什么工具可以 通过远程电脑愉快的同步文件? 群辉能做到吗?

或者有什么好主意,请不吝赐教。拜谢

网友A:
群晖可以,新的Drive套件,以前旧的是cloud station,还带版本控制,误删还能找历史版本还原
开同步功能,可以多台电脑同步,我现在开了3个账户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群晖可以,新的Drive套件,以前旧的是cloud station,还带版本控制,误删还能找历史版本还原
开同步功能, ...

看了下介绍,

Drive既是备份盘、同步盘、网盘,还可以是协作盘。集中管理所有文件,还能够同步不同电脑上的数据。
团队脑风暴时,可以多人在同一个文档上实时协同编辑,还能够备份电脑上的文件并且提供多版本保护。

没看到说可以通过远程电脑同步文件的说明呀。

我的重点是要本地电脑 通过 远程电脑 连接到 网盘 或 群辉什么的 进行文件同步。完了还不能出问题。

网友B:
用同步软件同步本地电脑与远程电脑的文件夹,再用云盘同步软件同步远程电脑的文件夹

网友C:
可以用坚果云,体验还可以,如果文件不多,免费版也够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用坚果云,体验还可以,如果文件不多,免费版也够用了。

之前装了坚果云,

选择同步文件夹的时候,在远程电脑上运行没法选择 本地电脑的文件夹。  (百度云是可以选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同步软件同步本地电脑与远程电脑的文件夹,再用云盘同步软件同步远程电脑的文件夹 ...

文件在远程电脑上不安全,多人共用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之前装了坚果云,

选择同步文件夹的时候,在远程电脑上运行没法选择 本地电脑的文件夹。  (百度云是可 ...

你用的是哪个 RDP Client?微软的可以加载本地文件夹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用的是哪个 RDP Client?微软的可以加载本地文件夹啊。

citrix远程桌面 ,用百度云可以选择本地文件夹。
坚果云选择文件的时候,“确定”点不动。
微云也能选择本地文件夹。但不正常。一直报文件同步错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itrix远程桌面 ,用百度云可以选择本地文件夹。
坚果云选择文件的时候,“确定”点不动。
微云也能选择 ...

svn是你的最佳选择。只要你能建一个公网端口,就可以绑定svn server。

网友E:
在本地电脑和远程电脑之间建立VPN,本地就可以愉快的上网了,同步操作和以前没断网之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在本地电脑和远程电脑之间建立VPN,本地就可以愉快的上网了,同步操作和以前没断网之前一样 ...

谢谢~
我这的网管好像不会搞,
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或关键词?
还有这样搞会不会又收到律师信?

网友:
用的群晖的Drive套件,感觉挺好用的。你说的那个删除不同步的问题貌似没怎么遇到,最好还是自己测试一下

网友:
远程电脑和自己的电脑在一个局域网? 偷偷把远程电脑的网络共享给自己可不可行?

网友:
我现在用OneDrive

网友:
我现在也用黑群Drive套件,感觉比以前用的seafile好用,以前seafile经常抽风,搞出一堆重复的文件,他不知道选哪一个版本了

网友:
楼上正解,OneDrive爽得一批,TB花2块钱扩容到15G,专注干活儿就行了,不需要操文件这个那个的心

网友F:
onedrive,我在自己surface(不想拿着本本到处跑)上编辑代码,然后远程的onedrive里面编译,太爽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介绍,

Drive既是备份盘、同步盘、网盘,还可以是协作盘。集中管理所有文件,还能够同步不同电脑 ...

Driver主要是当网盘用,比百毒盘好用多了还不限速,家用宽带上行慢同步大文件也要点时间。
如果要多人同时编辑文件,同步不了处于编辑中的文件,我开的几个账户给几个人用都是各用各的空间
默认选项不同步临时文件类型,也不同步"."开头的文件和文件夹,但可以可以修改同步规则
有不少套件是多人同时协作使用的,Note station和wiki之类的
群晖有很多套件,我工作的主要用Driver,Docker,Git,Cloud sync,note。另一台娱乐的主要用Cloud sync,Audion, Video, Download, Surveillance,Transmission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~
我这的网管好像不会搞,
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或关键词?

就是VPN

教程网上很多,不过很多都是拿来翻墙的

但是大同小异,用法是一样的,只是用途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river主要是当网盘用,比百毒盘好用多了还不限速,家用宽带上行慢同步大文件也要点时间。
如果要多人同 ...

试了onedriver 无法改为本地电脑的,
还测试了好几个网盘,也都是改不了。

网友:
用dropbox多年了,好用,但是得翻墙。。。

网友:
btsync 符合你的要求:1. 多设备同步文件;2. 不联网;3. 远程文件加密;付费功能:1. 选择性同步;2. 链接设备;
缺点:1. 没有版本控制;2. 国内的网络环境,只能手动添加其它节点的 IP:PORT;

网友:
帮你查了下,这个资料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: https://docs.citrix.com/zh-cn/ci ... er-redirection.html
在远程主机上挂载你本地文件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onedrive,我在自己surface(不想拿着本本到处跑)上编辑代码,然后远程的onedrive里面编译,太爽了 ...

远程编译怎么实现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