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推荐27SF512芯片的国产替代

楼主(2019-11-06):
公司的设备,二十多年前的产品,已经停产。但是经常有售后,原型号早已停产,能买到的都是翻新货,质量难保证。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厂家在做类似的flash,要求管脚兼容的。知道有朋友麻烦推荐下。万分感谢。
封装是DIP28

网友A:
或者可以试试用表贴的,做个转接板,用圆针脚的单排针。

网友:
这种你就要做一块板子,用PCB 去兼容管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或者可以试试用表贴的,做个转接板,用圆针脚的单排针。

smt的nor多是3.3v吧。这种片子我记得是5v的。5v给3.3v供电会烧。

网友C:
27系列是需要12v高压才能烧写的。不过一般27系列都有紫外线窗口,这个没有,难道是一次性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mt的nor多是3.3v吧。这种片子我记得是5v的。5v给3.3v供电会烧。

电压不兼容的话,那就比较麻烦了。
芯片供电还好办,就是 IO 比较多,要做电平转换的话,板子那么小,不容易布通。
至于时序要求,大概是可以兼容的,因为后出的系列只会是速度快些,而不会变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7系列是需要12v高压才能烧写的。不过一般27系列都有紫外线窗口,这个没有,难道是一次性的? ...

感谢楼上提供的思路。或许表贴转接是当前最好的选择了。

网友:
MX29F200C T/B
做转接板吧,5V的Flash还有量产的

网友D:
为啥要国产的?有新的啊
https://item.A**********/81396.html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为啥要国产的?有新的啊
https://item.A**********/81396.html

ft
某l*c商城链接会被老莫干掉,自己去搜吧,AT27C512R-45PU

网友:
还是买可靠点的拆机货吧,可能是最省心的路子

网友E:
  如果你不想去开个IC,,,那就山寨一把:::  一片pcb+  003级mcu+  so-8的flash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t
某l*c商城链接会被老莫干掉,自己去搜吧,AT27C512R-45PU

谢谢,帮了我大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你不想去开个IC,,,那就山寨一把:::  一片pcb+  003级mcu+  so-8的flash   {:titter: ...

不麻烦了。二十年前的产品,一年也就几次售后,不想费神了。而且也怕不稳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你不想去开个IC,,,那就山寨一把:::  一片pcb+  003级mcu+  so-8的flash   {:titter: ...

记得有人用类似的办法做FC烧录卡
不过003够呛吧?

网友:
有翻新的已经不错了吧,试试就好了

网友F:
SST被绿芯收购了,你看看这个型号可不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SST被绿芯收购了,你看看这个型号可不可以

坛友的力量就是强大。谢谢。我看看。

网友:
楼主真实良心公司,二十多年的产品还在售后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t
某l*c商城链接会被老莫干掉,自己去搜吧,AT27C512R-45PU

买了两片。确实是全新的。但是这个是一次性的,跟原来的型号还是有差别。我们的程序需要分两段写。所以没法用了。
看你对这个比较熟悉,能不能再帮忙找下替换型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