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源DG1011信号发生器输出通道电阻求助

楼主(2019-11-06):
各位亲朋好友,有一台DG1011的信号发生器自检正常、设置正产,但是无输出。拆机检查输出通道有4颗电阻烧坏。看不清丝印。想求助各位有无输出通道的照片或是维修原理图,能确认电阻阻值。DG1022的也可以。在EEVblog上找了一张图太模糊了看不清原件上的丝印。
Thanks!

网友:
派形衰减器,算一下就知道阻值了

楼主:
从别人的拆机图中,找到了两个大电阻的阻值了,小电阻的还在找

网友:
找看看有没有其他拆机图片

网友(2019-12-06):
电阻都烧成这样,难保IC不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