碳晶发热膜裁剪后,两侧没有金属膜,如何重新连接导线?

楼主(2019-11-06):
裁剪了一小块,如何连线呢

网友A:
导电银浆试一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导电银浆试一试。

需要先把碳晶膜表面的塑料膜去掉一部分,再涂银浆,但是怎么把碳晶膜表面的塑料膜去掉,并且不伤下面的碳膜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