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疆的遥控器电池拆开后发现电池型号网上搜不到。郁闷

楼主(2019-11-06):
遥控器电池不给力了  想自己换 今天折腾了班天拆开来了 发现这个电池应该是多电芯级联的,并且这个电芯 全网都搜不到,大家帮忙看看
要是找不到我只能送回原厂换了

因为除了正负级以外  还有另外 一黄一白两根线 所以 普通的电芯无法替代了  郁闷

网友:
一黄一白两根线,很有可能是测温的

网友A:
电池型号不是出来了吗?623758,不过3.83V额定电压估计不是普通的3.7V/4.2V电池

网友B:
也有可能是通信的,可以直接换电芯吧,把控制板移植过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池型号不是出来了吗?623758,不过3.83V额定电压估计不是普通的3.7V/4.2V电池 ...

搜索引擎跟电商引擎全部都搜索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有可能是通信的,可以直接换电芯吧,把控制板移植过去

这种大容量电芯搜索不到 ,而且应该是多电芯级联的

网友:
任何电池都是两个脚,看看里面几串,找体积比623758小的,3.8V/4.35V的电芯,留原来的保护板,替换就是了,空余位置塞其他东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搜索引擎跟电商引擎全部都搜索不到

623758是体积,6.2mm*37mm*58mm,它定制的特殊外形你当然找不到

网友:
没看仔细,就是单电芯的了,找个体积更小的替换就是了,注意他的最高充电电压。

网友:
或者是两个电芯并联,找比两个电芯体积小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注意看看保护板是不是那种掉电就丢失信息的,否则换了电芯也是报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注意看看保护板是不是那种掉电就丢失信息的,否则换了电芯也是报废

可以冲到等电压并上去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