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光电接近开关,静态无物体接近控制脚居然输出电.....

楼主(2019-11-06):
如题,一NPN常开光电开关,我理解控制脚应该是悬空,有物体接近对地短路,但现在无物体靠近居然输出电源电压,是我错了还是开关偷工减料?没物体靠近输出电源电压不应该吧?而且对地短接指示灯亮了

网友:
输出有几种形式的,NPN PNP 高阻等等,另外你的题目看不明白居然输出什么?我的答案是我根据你描述猜到的所有可能性。

网友:
常闭输出,很正常啊。

网友:
我之前用过NPN型的,平常输出电源电压,有效时,好像是0.7V。

网友:
没觉得又什么问题啊,我一年要用几百个接近开关都是这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