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LM324做产生方波,再用方波生成三角波,再用三角波生成...

楼主(2019-11-06):
用LM324做产生方波,再用方波生成三角波,再用三角波生成正弦波的发生器,需要工作效果尽量好,波形尽量完美,求电路图方案

楼主:
请问,如何滤波更好,更彻底

网友A:
先用文氏桥产生正弦波,这样工作效果尽量好,波形尽量完美。然后生成方波和三角波

网友:
电赛训练题?

楼主:
就是要尽量完美,改善电路图,电赛准备

楼主:
感谢大家,请吧友们不吝赐教,说出绝杀级别的方案

楼主:
还有就是 滤波的方案大家能给一下吗,方波 三角波 正弦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用文氏桥产生正弦波,这样工作效果尽量好,波形尽量完美。然后生成方波和三角波 ...

必须要先产生方波

网友:
顺序换成正弦波--方波--三角波不是更好?

正弦波要用三角波滤波来做的话,要根据三角波频谱设计好滤波器

网友:
绝杀来了:
电路图:

方波,三角波,正弦波

正弦波的fft结果,可以看出很纯净

楼主:
请问,这个是先方波再三角,最后正弦的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,这个是先方波再三角,最后正弦的吗

三角和方波是共生的,正弦是三角滤出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三角和方波是共生的,正弦是三角滤出来的

请问,这个端子怎么弄,你用的什么仿真软件,我用的multsim有这个端子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,这个端子怎么弄,你用的什么仿真软件,我用的multsim有这个端子吗

我用的pspice

网友C:
看顶楼图,下面有个“多种波形发生器”的字,如果是19年的电赛综合测评题的话,应该是先用7400出方波

楼主:
我这个mutlsim图像做仿真不出来,有谁能帮我看看吗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mutlsim图像做仿真不出来,有谁能帮我看看吗

示波器图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三角和方波是共生的,正弦是三角滤出来的

我这个仿出来为啥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仿出来为啥是这样的

R1改4.7k

网友D:
请教一下  方波频率是怎样计算得到的呀 ? 正弦波滤波频率怎样设定采能频谱上这么干净。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请教一下  方波频率是怎样计算得到的呀 ? 正弦波滤波频率怎样设定采能频谱上这么干净。谢谢! ...

忽略比较器输出电压损失
1,电源电压+-12V,R2 4.7k,电容充放电电流12/4.7 = 2.55mA
2,R3 4.7k R4 3.3k,算出斯密特比较器阈值:12*3.3/4.7 = 8.43V
3,充电时间计算Q=C*U=I*t,t = 8.43*2*68/2.55 = 450uS,放电时间也为450uS,周期900uS,频率1.1k

后级滤波器截至频率设置在1.xkHz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顶楼图,下面有个“多种波形发生器”的字,如果是19年的电赛综合测评题的话,应该是先用7400出方波 ...

记得没有错的话,应该是17电赛的综合测试题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忽略比较器输出电压损失
1,电源电压+-12V,R2 4.7k,电容充放电电流12/4.7 = 2.55mA
2,R3 4.7k R4 3.3k ...

高手!  解释的详尽!

网友:
方波或者不管你什么波,后面直接二阶有源滤波不就完事了。

网友:
这不是某年的电赛题吗
答案都在教材里

网友:
电源没接对

楼主:
应该用什么电源啊

网友E:
你仿真的时候,应该接+-双电源呀,你都接的+电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你仿真的时候,应该接+-双电源呀,你都接的+电源

你没看到12前面有个负号吗?

网友:
很多年前也是这个题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没看到12前面有个负号吗?

抱歉,还真没看见,你提醒了才看见。

网友:
建议采用数字方案而不是模拟方案,这样什么频率,波形,相位,幅值都好调节。

网友:
这都什么破题目。。。
直接用stm32, dma+dac查表输出,要什么波形有什么波形,大概率比文氏桥的正弦波效果好。

网友:
这是大二的课程设计题

实际电路要加上钳位稳压管,运放饱和输出的电压是不确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