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高压差分探头

楼主(2019-11-06):
淘宝看了一下,高压查分探头没有低于1000元的,我diy一个,下面上图

网友:
你好楼主,能否把原理图发出来给我学习下?

网友:
测试效果图呢,精度怎样

网友:
楼主威武!分享一下图纸性能参数和制作调试经验吧,感谢!

网友:
这个好,求原理图.有时间也做个玩玩.

网友:
从楼主能出来秀,那么功能应该没太大问题,不过高压探头,你这个电阻间的距离会不会太近了

网友A:
在网上看过相关的资料, 貌似高压探头严格意义上不是隔离的, 只不过是将信号衰减了, 然后转成适用于示波器的差分信号.
也就是说,高压探头和隔离探头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东西, 高压探头可以防止高压烧毁设备, 但是没有隔离效果, 这么理解对吗.

网友:
原理图?参数?精度?这光看板子看不出什么吧?

网友:
这动手能力超级强
之前买示波器的时候
送了一个高压探头
从来没用过,哈哈

网友:
一直想做个玩玩,同求原理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网上看过相关的资料, 貌似高压探头严格意义上不是隔离的, 只不过是将信号衰减了, 然后转成适用于示波器的 ...

我拆过公司的ETA的高压探头。如你所说,并非隔离。

网友:
注意电阻的耐压值,普通电阻很容易出事故。

网友:
曾经想做,没空搁置好久了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测到多少电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网上看过相关的资料, 貌似高压探头严格意义上不是隔离的, 只不过是将信号衰减了, 然后转成适用于示波器的 ...

几年前也好奇过高压探头到底是啥能隔离  结果发现原来是美国佬黑科技——阻抗超级大的芯片    强大的欧姆定律实现的  运放输入阻抗超级大电流超级小  所以电不到人  并不像光耦之类典型隔离结构  电路很简洁,就像用黑科技磁偶隔离信号

网友:
型号忘记了  貌似是adi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拆过公司的ETA的高压探头。如你所说,并非隔离。

高压 没路独立  不电人  需要供电   效果跟隔离也差不多

网友:
以前做过高压电力设备,要采集高压电,自己做的电路就是高压采集与隔离,只不过不会做很多精度控制的电路。

网友:
隔离差分探头和电流探头一直都想做,苦于没有什么好的参考资料。

网友(2020-01-12):
等原理图哦。

网友C(2020-02-25):
我有图和资料,谁愿意画板

网友:
没有原理图啊……。

网友:
电路板很简洁。

网友:
高压差分探头得是隔离的吧?你这没见隔离器件啊

网友:
不知道这高压探头最大多少电压的?

网友:
主要还有频响怎么样!

网友D(2020-03-29):
引用 网友B:
我拆过公司的ETA的高压探头。如你所说,并非隔离。

ETA的高压探头,最便宜的980元。好用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有图和资料,谁愿意画板

你的图能达到ETA5010或以上性能,真正隔离的吗?如果是,我可以画并共享。不是的话兴趣不大,毕竟ETA5056只要2000多一点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我有图和资料,谁愿意画板

能否发出?我抽空画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你的图能达到ETA5010或以上性能,真正隔离的吗?如果是,我可以画并共享。不是的话兴趣不大,毕竟ETA5056 ...

先说好,打样板子送我一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能否发出?我抽空画板

这个图什么性能都不保证,我看着很靠谱,50块钱一个的lt分压电阻都用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图什么性能都不保证,我看着很靠谱,50块钱一个的lt分压电阻都用上了 ...

花点时间,现在打样也便宜,先试验一版如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ETA的高压探头,最便宜的980元。好用吗

还行。我们买的是2000多的。100MHZ的那种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图什么性能都不保证,我看着很靠谱,50块钱一个的lt分压电阻都用上了 ...

图纸方便发出来么?或者私信讨论一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先说好,打样板子送我一个

板子必须送,文件共享,器件有点贵送不起。不过上面有哥们要画了,我得过两周之后才有空,手头有个急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板子必须送,文件共享,器件有点贵送不起。不过上面有哥们要画了,我得过两周之后才有空,手头有个急活。 ...
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23996-1-1.html
图在51楼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图纸方便发出来么?或者私信讨论一下
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23996-1-1.html
图在51楼,kickdown已经分析过了,你qq不在线吗,原版杂志传给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723996-1-1.html
图在51楼,kickdown已经分析过了,你qq不在线吗,原版 ...

好的,我看看,QQ很少在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