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GPS天线的PCB布线

楼主(2019-11-07):
项目用到GPS,天线选用W3110,GPS模块用A5100-A
手册上的推荐如下:

因为这个部分装在户外,整个电路板被装在一个15*15cm的不锈钢盒子里面,顶上开了直径10cm的玻璃窗,所以GPS天线就位于电路板的中央。我画的GPS的天线部分如下:

但是这种搞法,GPS收不到星。推测是地平面的问题。就把GPS天线W3110用一个长的排针立起来,距离板子15mm高,可以正常工作。

有类似经验的坛友请讲讲经验,怎样布线。参考了其他一些类似的天线的手册,天线都是放在PCB的边上或角落。但我这个只能放中间。

网友A:
PCB天线是否做了50欧姆阻抗?GPS信号是微弱信号,天线尽量靠近PCB板边放置。金角银边中间草。

网友B:
看GPS天线信号线应该没有做阻抗匹配,但是,信号线走线比较短,应该影响不大的。建议另外找一个直接能用的GPS模块放在同样的条件下对比一下。
我有一个偷懒的经验,不想做阻抗匹配,天线引线尽量短、直。一般问题不大,嘿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B天线是否做了50欧姆阻抗?GPS信号是微弱信号,天线尽量靠近PCB板边放置。金角银边中间草。 ...

谢谢回复
没办法放边上了,只能放中间开窗
50欧也是算过的,但是从GPS模块天线引脚到天线只有6mm的长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GPS天线信号线应该没有做阻抗匹配,但是,信号线走线比较短,应该影响不大的。建议另外找一个直接能用的G ...

从gps模块到天线,只有6mm
原来的布局,应该是地平面对GPS信号有影响。我把GPS天线用一个排针引到电路板上,在板子上方大约距离15mm的高度,工作就很好了。

网友C:
不用那样来敷地,上方的那小块地线就类似于天线了。
尽量留出更多的空白。如果有高速的IO在外面绕,那就绕远点。
那么短的距离,也没必要用那么粗的引线,至于阻抗匹配什么的,由它去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那样来敷地,上方的那小块地线就类似于天线了。
尽量留出更多的空白。如果有高速的IO在外面绕,那就绕 ...

这样的布局是否会好一些?
天线旁边的两块铺地,是留着好还是直接挖掉好?
看其他无源天线的手册,天线在板子的边上,其他部分都是铺满地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样的布局是否会好一些?
天线旁边的两块铺地,是留着好还是直接挖掉好?
看其他无源天线的手册,天线 ...

全貌

网友:
你之前的飞线测试:“我把GPS天线用一个排针引到电路板上,在板子上方大约距离15mm的高度,工作就很好了。”
所以说,敷地什么的,尽量让开些。

网友:
绿色的线试着用地围一下。

网友D:
或者影响不大的话整面铺地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的布局是否会好一些?
天线旁边的两块铺地,是留着好还是直接挖掉好?
看其他无源天线的手册,天线 ...

要留着。

网友:
最好做成四层板。中间有完整的地平面给天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或者影响不大的话整面铺地一下

我第一版就是都铺了地,然后中间挖空了一块,信号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第一版就是都铺了地,然后中间挖空了一块,信号不行

铺地的话,调一下阻抗看看。铺一半的地,另外一边的线路感觉对天线来说影响太复杂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第一版就是都铺了地,然后中间挖空了一块,信号不行

或者像我上面画的那样用个地把天线包起来。效果不好有可能是阻抗的问题。最好用网络分析仪测试一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