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把文件打包成制作fat32镜像的工具,烧录spiflash MCU读取

楼主(2019-11-07):
我想把一堆文件打包成fat32的镜像,再把那个镜像烧录进SPI FLASH里面。MCU再通过fatfs读取。跟mkspiffs类似这种操作

网友A:
实在不行可以倒过来操作啊,先把所有要写入的文件都烧写好,然后再整体读出来就可以了

网友:
linux 下, dd 生成一个固定大小的空文件,然后 mkfs.vfat 格式化成fat,然后 mount ,把文件拷贝进去就行了。

网友B:
fatdisk.exe,了解一下。这个能满足你的需求。

网友:
之前是复制母芯片。不过可选的办法是,写个程序在内存同等空间中建立文件系统,把文件存进去,再另存为bin文件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实在不行可以倒过来操作啊,先把所有要写入的文件都烧写好,然后再整体读出来就可以了 ...

re 我之前用spiffs就是这么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atdisk.exe,了解一下。这个能满足你的需求。

传上来了

再上传一个  lfsdisk
有需要使用lfs的,也可以使用这个打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e 我之前用spiffs就是这么用的。

spiffs不是有mkspiffs工具吗

楼主:
看了下readme介绍,那个生成的大小貌似不能超过679KB,还是有很多局限性

# FAT文件系统镜像打包工具

# 文件说明

## fatdisk.xml

配置文件,默认不需要修改。

## fatdisk.exe

镜像打包工具

# 使用说明

1. 新建一个目录,如 flash0。

2. 把需要打包的文件放到 flash0 目录下。

3. 然后运行 fatdisk.exe 即可生成 `flash0.bin`。

留意最后生成的 flash0.bin 体积不要超过`679KB`。
因为BK7251默认download分区的大小是680KB,再加上RBL文件头96字节,所以需要减少1个删区。

生成镜像后,可以使用 rt_ota_packaging_tool, 把 `flash0.bin`制作成 `flash0.rbl`。
然后通过OTA下载到download分区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readme介绍,那个生成的大小貌似不能超过679KB,还是有很多局限性

sorry! 这个是同事写给客户的,你的限制是不要超过芯片容量。

# FAT文件系统镜像打包工具

# 文件说明

## fatdisk.xml

配置文件,修改 disk_size 为 存储器容量,单位为KB。

## fatdisk.exe

镜像打包工具

# 使用说明

1. 新建一个目录,如 flash0。

2. 把需要打包的文件放到 flash0 目录下。

网友:
虚拟硬盘  丢文件 再保存磁盘镜像

网友D:
很多虚拟磁盘软件啊

网友:
最经典的就是winimage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多虚拟磁盘软件啊

虚拟磁盘生成的镜像直接可以烧录到flash里,单片机fatfs就可以读取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虚拟磁盘生成的镜像直接可以烧录到flash里,单片机fatfs就可以读取了?

你说是FAT32镜像了,  虚拟磁盘软件 创建盘格式化为FAT32,  保存为镜像就是了啊...........   FATFS一样是按FAT32格式读写数据嘛........

diskgenius  这个界面友好
winimage
Virtual Floppy Drive

等等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