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地 电源地 隔离通讯地 应该怎样处理?

楼主(2019-11-07):
使用220v  ACDC电源模块 输出的    电源地   跟   大地  需要阻容连接   还是隔离CAN地  跟  大地  阻容连接  或者隔离地 电源地 都跟大地阻容连接 ,  阻容选取1M电阻和1NF Y电容可以吗 ? 需要过快速快速瞬变脉冲实验和浪涌实验.

网友A:
照着手册来不会有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照着手册来不会有问题

这个手册是哪家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手册是哪家的?

zlg和金升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zlg和金升阳

能否分享一下,貌似不错,谢谢

楼主:
电源地和大地只用Y电容能起到屏蔽作用吗?  如果用大阻值电阻和电容并联 这样能否可以? 还有其他静电和干扰实验需要过

网友A:
https://www.mornsun.cn/uploads/pdf/2018041213434342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mornsun.cn/uploads/pdf/2018041213434342.pdf

不错的资料,谢谢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照着手册来不会有问题

这才是厂家给出的正确接法,有些工程师连接很随意,后面出不少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