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0系统安装的stvp软件不显示tab,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9-11-07):
win10系统安装的STVP软件不显示tab,怎么回事?
在虚拟机里都是正常的,在别人的电脑上安装都是可以的
帮帮给看看,怎么回事?
STVD也不可以在线仿真,点debug按钮软件就死了

网友A:
我的没啥问题,是不是没装什么 java 或是 C++那些什么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没啥问题,是不是没装什么 java 或是 C++那些什么东西。

有C++的东西,但没有java,需要Java?

网友B(2020-03-04):
楼主解决了没有,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解决了没有,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。。。。

没解决啊
用虚拟机的话,下载程序和仿真超慢
目前就是用另一台电脑做这个事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解决啊
用虚拟机的话,下载程序和仿真超慢
目前就是用另一台电脑做这个事了 ...

另一台电脑也是win10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一台电脑也是win10吗

win7的。不敢用win10安装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win7的。不敢用win10安装了。

试了一下,没问题。

楼主(2020-04-05):
win10系统升级1909版本后,问题解决了,可以显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