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坛里物理学方面的高手 什么气体电离可产生绿光?

楼主(2019-11-07):
问下坛里物理学方面的高手 什么气体电离可产生绿光,波长在530-560纳米左右?氧化铜+汞+氮气电离可以发出什么光谱?

楼主:
要可以用于照明领域的

网友:
550nm左右的是Ba. Na.La

网友:
这不就是绿色的霓虹灯么?

网友:
直接买支532nm激光笔就是了。

楼主:
绿化带照明用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绿化带照明用途

不是led吗

网友A:
某宝搜索 绿色指示氖灯 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某宝搜索 绿色指示氖灯 试试

绿色指示氖灯是发出紫外线激发绿色荧光粉,和直接发绿光是不同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绿色指示氖灯是发出紫外线激发绿色荧光粉,和直接发绿光是不同的

都是电子能级跃迁,释放出特定波长的电磁波,怎么就不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都是电子能级跃迁,释放出特定波长的电磁波,怎么就不同了

像金卤灯一样可以把强光投出去,现在市场上大量使用的都是白光加了滤光镜片变成绿色光的,LED的功率都不太大 寿命短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绿化带照明用途

我以为研究什么高科技,绿化带照明!还要研究元素光谱?绿色led强制散热带风扇,保寿命。只要你肯在上面下功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像金卤灯一样可以把强光投出去,现在市场上大量使用的都是白光加了滤光镜片变成绿色光的,LED的功率都不 ...

你要多少照度的
只要你肯出钱,还怕功率不够寿命短?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像金卤灯一样可以把强光投出去,现在市场上大量使用的都是白光加了滤光镜片变成绿色光的,LED的功率都不 ...

白光滤出绿色?那效率要多低。

网友:
不懂,学习
觉得LED就挺好的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