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老师认得图中稳压芯片?

楼主(2019-11-07):
如图,查了淘宝,还有各种手册,都没有找到对应的型号。电路中用作24V线性稳压,求原来型号或推荐可直接替换的型号

网友:
如果是5V 输出 ,找个 78L05  代吧

网友:
什么封装的?

网友:
SOT89? 估计78L05可以直接换

网友:
1地2输出3输入, 和1117的管脚一样,但是1117到不了24V。
AIC1722和HT7133、HT7533都是1地2输入3输出。。。

78Lxx也不行吧,都是1输出2地3输入。

电流不大的话,用TO92的78L05, 把脚掰了用吧。

网友:
看盖子像铁氧体材质,这货八成是个线圈一体的DCDC,特瑞仕有类似产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