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接收电路犯了个低级错误,检查了几天时间

楼主(2019-11-07):
遥想当年刚做8051单片机的时候,一个串口波特率计算错了,搞了我两三天时间。一度怀疑单片机是不是坏了。
最近做了个简单的项目,就是STM8S003的串口收发,因为第一次用STM8写代码,搞了几天时间!
1:写的代码可以和CP2102/CH340G通信,但是就是不能和目标通信。
2:CP2102/CH340G可以和目标通信,也可以和的STM8通信。
最终检查:
我的发送到目标没有问题,出现在接收上。
然后正好又有块STM8的开发板,只是型号是:STM8S103同样的代码,居然,开发板上居然可以。然后我把的单片机换到开板上居然可以。
然后查电路,看PCB,甚至怀疑是PCB打样出错了。

然后突然发现:搞了几天时间,刚刚终于发现:RX上的上拉电阻,设计的是1K电阻,结果焊接成102电阻(我应该是误以为:102 = 10后面+00 = 1000R。)了。真无语!
所以建议:日后大家在原理图上设计有电阻的时候,最好用:103/102这种通用的标示,不要用10K 22R这种的,因为之前也有:把标号220电阻当成220R的来用。

统一回复:有时候脑袋就傻了。确实102就是1K电阻。
现在想问问大家:
我STM8S003串口接收上拉:1K电阻到3.3V,接收就不正常。去掉就可以了,看来是:目标的驱动能力太弱了?

最后是换成:103电阻了。之所以加上拉,是为了防止空载的时候电平容易受到波动,所以加了个弱上拉,没有想到1K的上拉电阻,目标居然驱动不起来?
示波器没有用,因为和CP2012/CH340G都调试通了,所以当时就没有想到用了。

网友:
难道102不1K么?

网友:
102电阻不就是1K吗?
我和楼主相反,不喜欢用103、102、104这种写法,
因为出BOM的时候麻烦
我喜欢写10K、1K、100R、100nF。

网友:
楼主脑袋瓦塔了?102的电阻不就是1K的电阻吗?

网友:
看不懂了,设计的是1k,焊接的是102,这不是正好吗

网友:
没懂,102是1K啊,你的电阻特别?

网友:
可能焊的是102欧的电阻。另外,我觉得用1K,10K,100R,22R才是无歧义的表示方法

网友:
我习惯用1K,100R,0.5R,100nF,47uH这样标,一看就知道是电阻电容电感,104不带单位不能确定是电容或电阻。目标板可能串联了1K电阻,可以很好的起到保护IO作用。你用1K上拉对方输出低,你收到只有1/2vcc电平,无法认为低电平。另外必须要上示波器,一看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没有示波器么?看看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A:
102不是1k?  楼主应该是焊接了102欧  我也是佩服  楼主脑回路属机器的自动换算标号  就像一个人算账不用十进制而用十六进制  还跟别人推荐用16进制记账好处多 可以直接对接内存单元    另外长这么大从没见过102欧电阻,楼主家电阻型号真全

网友:
楼主结账100块会不会给256块。。。

网友:
串口通信还要上拉电阻??

网友:
投票你们元件盒有102欧吗我估计99.9%电工没有这么多型号

网友:
我喜欢写10K、1K、100R、100nF。

网友:
呵呵,我觉得通用的标注应该是10K,10uF之类。

网友:
102不是1K? 我们还在不在一个次元

网友B:
这种东西,调不通立马上示波器看波形的,哪能搞个两三天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102不是1k?  楼主应该是焊接了102欧  我也是佩服  楼主脑回路属机器的自动换算标号  就像一个人算账不用十 ...

哈哈,lz的想法和地球上49.999999%的人的想法刚好相反。我这几年前出bom,100r当时就是100,然后回来发现被焊成10r了,我曰。从此全部绝对标识。焊接厂才不管什么料,只对着bom焊,工程部有人认为102是102r,有人认为是1k,必须的。

网友:
RX要加上拉?你这是当IIC用么?

网友:
RX要接上拉吗?

网友:
这种问题挂上示波器仿真,几分钟就能猜到原因

网友:
我最近碰到类似情况,接收线RX上的电容错用比较大,挂上示波器仿真,很快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。工具顺手,可以节省很多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东西,调不通立马上示波器看波形的,哪能搞个两三天呢

可以因为太自信(太傻..)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哈哈,lz的想法和地球上49.999999%的人的想法刚好相反。我这几年前出bom,100r当时就是100,然后回来发 ...

...焊接的工人是按BOM单焊接,直接认标号没毛病,他们定位就是纯机械操作。 但是你不能因为工人和机器不认识三维文件而用纯平面作图,而是用三维软件作图再拆解成二维加工图给工人。 同理原理图肯定是绝对值,出BOM表是型号标号。

网友:
串口需要接上拉电阻吗

网友:
1k不能用10k能用是因为1k把电平拉住了。上拉电阻的本质楼主没有理解呀。i2c这种开漏的才需要上拉

网友:
轮示波器的重要性!波特旅错了几天都没有搞定,串口数据收不到或者出错都没有想到去看看实际信号到了mcu端口了没有?

网友:
哪种表示方式都是标准的,所以像220错认为是220R这种只能自己注意了。
我遇到过的一次是在仿真软件里,把电容值写成104了,结果百思不得其解,最后发现仿真软件里认它是104p,它才不会给你变成100000p呢。

网友:
示波器很关键,用错电阻只是一回事

网友D:
楼主能否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焊上去的是多少欧姆的电阻?   102电阻  难道是102欧姆? 有这样的电阻么?

网友:
RX没有上拉, 就需要IO配置为内部上拉, 完全悬空高阻的话, 电平就会随着外部的干扰来回变, 串口有时候就会假装接到了数据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木有102R的电阻啊,难道楼主用的100R?

102Ω  本来就有卖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能否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焊上去的是多少欧姆的电阻?   102电阻  难道是102欧姆? 有这样的电阻么? ...

102Ω是有的!

网友F:
加个Ω会死吗!

网友:
102Ω 电阻可标1020,要是猪队友加20个0呢!

网友:
例如11.8k ,一般标08C,碰到狗队友,可能找不到电线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加个Ω会死吗!

Ω不好打字,写100R,或100 OHM

网友:
你犯的错误是

没有好的画图风格。吃过亏的人,都不会用104表示100nF,102表示1K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你放的错误是

没有好的画图风格。吃过亏的人,都不会用104表示100nF,102表示1K ...

标准的方法就是带上单位!BOM按老外的方式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标准的方法就是带上单位!BOM按老外的方式!

好处是!你的项目在网上开源的话!不会中文的!也一看就知道了!

网友:
此贴定义为欢乐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能否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焊上去的是多少欧姆的电阻?   102电阻  难道是102欧姆? 有这样的电阻么? ...

焊接是1K的。其实也用内部上拉的,最后换成10K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楼主出问题的时候就应该排除串口线上的其他元件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焊接是1K的。其实也用内部上拉的,最后换成10K的就可以了。

那不对啊。 1K的上拉电阻应该没问题啊。

网友:
才看了,原来用1k的上啦电阻?上啦而已犯得着这么浪费电吗?要是线上串联了一些保护或者阻抗的电阻,示波器看看幅度还有多少? 楼上朋友难道都用1k上啦?可需要3/5mA的驱动电流啊,正常不大于1mA足够了嘛,也就是4.7K左右,没啥干扰的电路10k也是太合适不过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不对啊。 1K的上拉电阻应该没问题啊。

我之前也是这么觉得,所以花了不少时间。那边控制器,不知道串口发送是怎么设计的。驱动这么低。
当时要用示波器就是好了。

网友:
1k应该也可以收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