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个纯数组搞的队列

楼主(2019-11-07):
          这几天在看C语言实现的队列,在网上找了一个别人的纯数组做的队列,没有用结构体和指针,感觉蛮好玩的。于是用C# 窗体程序模拟了一下,有兴趣的可以看看。
这个队列放在数组a中,其中a[0]存放数组中的最大队列数据个数,a[1]存放队列头的数组下标,a[2]存放当前队列数据个数。

楼主:
这个是模拟软件界面

楼主:
这个是C#工程文件,在VS2013调试通过。

楼主:
        private void CreateQueue(int [] buf ,int  length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uf[0] = length;
            buf[1] = 3;
            buf[2] = 0;
 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int GetDataFromQueue(int[] bu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buf[2] == 0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(int)QueueStatus.QUEUE_NODATA;
  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i = buf[buf[1]];
            buf[buf[1]] = 255;//255是人为定义的空标识
            buf[2]--;
            buf[1]++;
            if (buf[1] >= buf[0] + 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[1] = 3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return (i);
        }
       QueueStatus InsertDataToQueue(int []buf, int da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if (buf[2] == buf[0]) return QueueStatus.QUEUE_FULL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buf[1] + buf[2] < buf[0] + 3) i = buf[1] + buf[2];
                else i = buf[1] + buf[2] - buf[0]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uf[i] = dat;
            //buf[1]++;
            buf[2]++;
            return QueueStatus.QUEUE_OK;
        }

楼主:
这个C文件,  是dev++ 环境下编译通过.

网友A:
我记得C#有一种链表就是数组实现的

网友:
先标记一下,下次慢慢学习学习

网友:
有什么优点?

楼主:
就是看上去简单,没用指针和结构体,呵呵。

网友:
原来这叫队列,我一直管这叫环形缓冲区,多模块之间进行数据传递,确实很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C#有一种链表就是数组实现的

这个没有用指针的灵活,但是简单,好玩,呵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没有用指针的灵活,但是简单,好玩,呵呵

没有抬杠的意思哈,我觉得两种实现各有优势,

指针实现可以更快的移动和大量增加数据

数组实现可以更快的查找,性能应该会更好

网友(2021-09-10):
原创吗   短小精悍  小资源的mcu最喜欢这样的方式

网友B:
buf【1】为什么要初始化成3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uf【1】为什么要初始化成3

a[1]存放队列头的数组下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