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侠用过110V以上的DC降压芯片

楼主(2019-11-07):
现在公司有个项目要用到110VDC输入降压芯片,请大侠们给推荐几款芯片

网友:
100V以上的都少的可怜 更不用说110V了 做隔离的吧

网友:
不说电流吗?

网友:
TOP246 TNY264
手机充电器的RCC电路也行吧

网友:
轨道交通行业,电力机车都是DC110V,很多模块可以选。就是贵。

网友:
很多哦,之前坛里有啊;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90796-1-1.html

网友:
220VAC芯片,很多能在90VDC使用。

网友:
很多厂家都有轨道交通行业专用的电源模块
一定用隔离方案吧

网友:
开关电源芯片不都能在85v工作吗

网友:
我们有用过375v的,300W的,不过价格估计你不会接受

网友:
flyback的很多吧,buck的。。。估计主要能找到一些led照明用的,但是大多不共地吧

网友:
不说电压范围,不说电流,怎么推荐?标称输入电压110VDC的隔离模块有的是,比如金升阳的,铁路行业。

网友:
那ACDC芯片即可

网友:
LNK3204 110V和220V整流滤波后的电压都可以适应,类似这种芯片

网友:
110VDC是轨道交通行业标准,找这个圈子的供应商

楼主:
输出电压DC5V,1A

网友:
选支持110V的AC-DC芯片即可,选个电压尽量宽点的

网友:
VIPer22可以接成非隔离降压模式

网友:
很多都可以啊,反激式开关电源。

网友(2020-01-18):
手机充电器?

网友:
3842不行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