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h3联机成功后,提示:mach3 Too Fast for Pulley Using Max 如何解决?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9-11-07):
这个提示不影响使用。

但能消除它当然最好。

谁知道解决方法?

楼主:
我已经将“主轴皮带轮” 15组滑轮数据,最高速度都统一改成了3000,仍然有这个提示。

楼主:
刚才做mach3汉化,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菜单:设置 --> 一般逻辑设置 ,里面有个初始化语句 s10000 ,表示主轴1万转。我们的主轴最高只有3000转,改成 S3000, 就不会再有mach3 Too Fast for Pulley Using Max提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