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LED驱动芯片SSD1306之流的怎么的都没见卖,哪里可买

楼主(2019-11-07):
想驱动一个小屏OLED,查了下都没见卖,另外有没有对应的FPC排线插座,如果排线热熔到板子上目前搞不定良率,14P,0.32mm间距也没见的卖,问下都是怎么生产的

网友A:
0.96或1.04英寸12864的很多都是ssd1306的

网友:
你要买SSD1306驱动的OLED屏,还是要买SSD1306芯片?

网友B:
SSD1306是裸片绑定在OLED玻璃上的,你买来打算怎么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SD1306是裸片绑定在OLED玻璃上的,你买来打算怎么用?

也就是只需要把外围弄一下?FPC排线怎么焊接,间距只有0.32mm,14P,一般工人估计没这能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.96或1.04英寸12864的很多都是ssd1306的

想用0.96的细长屏幕,14P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只需要把外围弄一下?FPC排线怎么焊接,间距只有0.32mm,14P,一般工人估计没这能力 ...

本来就不是一般工人干的活嘛
你要是叫一般工人可以干的,那么你就要按照一般设计,为啥要选那么密的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本来就不是一般工人干的活嘛
你要是叫一般工人可以干的,那么你就要按照一般设计,为啥要选那么密的?? ...

市场上卖的都是标准尺寸,

网友:
奇葩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只需要把外围弄一下?FPC排线怎么焊接,间距只有0.32mm,14P,一般工人估计没这能力 ...

这都搞不定你还要1306裸片干啥

网友D(2023-10-18):
引用 网友B:
SSD1306是裸片绑定在OLED玻璃上的,你买来打算怎么用?

这是不是算mems了啊, 微机械系统, 直接类似执行器传感器上光刻加工芯片么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不是算mems了啊, 微机械系统, 直接类似执行器传感器上光刻加工芯片么.. ...

额 查到了,  COG和COF, 显示屏的驱动芯片可以做在玻璃上, 排线上.(https://global.samsungdisplay.com/29797/)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不是算mems了啊, 微机械系统, 直接类似执行器传感器上光刻加工芯片么.. ...

八竿子打不着,就是普通的COG工艺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