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LDC频繁正反转切换,无感控制该怎么弄?

楼主(2019-11-07):
我想用无感控制控制方法控制一台BLDC,100%额定扭矩启动,0.2s换向时间,频繁正反转切换,不能失步,要求可靠,

什么样的控制方法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呢?麻烦前辈指点方向,希望少走弯路,谢谢~

网友A:
你了解一下HFI 电机的凸极也要明显

网友B:
这个难度不小,正反切还需要刹车处理。

网友:
什么场合有这种需求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了解一下HFI 电机的凸极也要明显

blcd 没有凸极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难度不小,正反切还需要刹车处理。

载荷是脉动的,正反切换时负载小但切换后载荷瞬间100%

网友:
这个貌似不用闭环控制很难实现

网友C:
有比较简单的方法,也不需要高频注入之类的复杂算法,我验证过

网友:
我也觉得难度不小,还是加编码器或者霍尔靠谱

网友:
你这个最好加编码器,做闭环控制,开环磁链观测器收敛都是要一点时间的,而且你这个启动力矩还不小,加编码器是最好的方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比较简单的方法,也不需要高频注入之类的复杂算法,我验证过

你好,能指点一下吗?往哪个方向做呢?

网友A:
现在的人真是厉害 一上来就甩这么高难度的题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人真是厉害 一上来就甩这么高难度的题目

不是厉害,是不懂,很多事情都想当然了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厉害,是不懂,很多事情都想当然了~

你这个用在哪个上面的?讲清楚了工况,也许并不需要你提出的所有的要求,问题也许就可以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