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款3V 3W的LED驱动芯片

楼主(2019-11-07):
如题,求推荐一款LED驱动芯片,要求如下:
1, 输入电源5V
2,输出LED为3V  1A 3W
3,LED要能调光,如果是PWM调光方式,则PWM的频率要大于15KHZ,如果是模拟调光,则希望是可以通过单片机DAC控制的
4,尺寸尽可能小

之前用了TI的LM3405,这个芯片除了PWM频率上不去外,其他的倒是都满足的

网友A:
这个电压和功率可以用rt8059之类的普通buck接啊。把输出反馈通过电阻桥来接,这样不至于反馈电压太高损耗增加过多。

网友B:
FP8013 输入2.7-5.5  驱动电流2A 可PWM和线性调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压和功率可以用rt8059之类的普通buck接啊。把输出反馈通过电阻桥来接,这样不至于反馈电压太高损耗增 ...

多谢支持,调光用什么方式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P8013 输入2.7-5.5  驱动电流2A 可PWM和线性调光

多谢推荐,这个调光要外加一个MOS管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支持,调光用什么方式呢

PWM用NMOS+电阻桥+电容组成反馈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推荐,这个调光要外加一个MOS管吗

不用,这是内置MOS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