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这种GPS天线是有源还是无源?

楼主(2019-11-08):
对GPS不了解,是不是属于无源陶瓷天线,有知道的帮我普及一下呗。

网友A:
这是无源天线,如果模块自己的LNA够强,同轴线短或者没有,可以直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无源天线,如果模块自己的LNA够强,同轴线短或者没有,可以直接用

一直不敢确定,多谢

网友B:
性能太弱,迫不得已才选择

网友:
这个就是陶瓷天线而已吧,空间拮据才用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性能太弱,迫不得已才选择

有源天线有啥推荐吗,高性能的

网友C:
你看下找个最小的1x1的有源天线看看多少个增益,再看看这个东西才几个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若是有源的是要供电才行的。

网友:
有PCB面积的话性价比远低于PCB画一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看下找个最小的1x1的有源天线看看多少个增益,再看看这个东西才几个就知道了。 ...

1x1是mm还是cm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源天线有啥推荐吗,高性能的

若是空间够,优先选择18×18或者25×25的那种极化天线,是否有源无源,看具体情况。

下满就是无源的,性能和1楼的,一个天上,一个地上。1楼那个,应该是线性的。

网友:
陶瓷天线对设计要求比较高,并且还需要匹配。

网友:
条形的也是陶瓷的,线性极化;
方的这个也是陶瓷的,圆形极化;
没有LNA的天线 统称为无源天线,是不是有源,源指的是电源;
Rainsun的这种天线 性能不算差,处理好了还是可以的,我用过;
但这种天线和方的那种确实有不小的差距;

网友:
很久以前用的诺基亚手机就是用类似叠层陶瓷天线,效果还好。 不用联网agps, 定位也不慢。 后来机器摔了,可能接触不好,效果就变差了。

网友:
不要选择这个,信号不如一根线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解答,收益匪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