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NC头工作频率为什么没N头和SMA头高?

楼主(2019-11-08):
BNC头工作频率为什么没有N头和SMA头高?
我把BNC头用在10G也可以,没见什么异常。
哪位朋友懂得结构分析,把BNC头,N头,SMA头转换成个文件,仿真一下看看!

网友A:
这个和连接器内部介质的正切损耗有关,另外还和介质填充的多少有关

BNC接头内部介质填充的比较多,所以损耗大,并不是不能工作在高频,而是高频损耗更大些

如果到了更高频率基本都是采用空气作为介质的

另外最重要一点就是BNC接头连接不紧密会产生接触电阻,密封性不好,这样会造成阻抗不连续

网友:
覃兄,最近忙不?

楼主:
谢谢回复。太忙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和连接器内部介质的正切损耗有关,另外还和介质填充的多少有关

BNC接头内部介质填充的比较多,所以损 ...

还有一个疑问,是介质损耗导致的 插损和驻波大,还是阻抗不连续导致的插损和驻波大。

是否可以减少介质或者更换介质去减少损耗,阻抗不连续的问题,是否可以增加加工精度去改善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疑问,是介质损耗导致的 插损和驻波大,还是阻抗不连续导致的插损和驻波大。

是否可以减少介质 ...

介质损耗引入插损是全频带的,BNC连接器连接不牢固可能引起某些频点驻波特别大或者叫回波损耗S11特别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介质损耗引入插损是全频带的,BNC连接器连接不牢固可能引起某些频点驻波特别大或者叫回波损耗S11特别大 ...

昨晚测试了一下,采用3组连接器(组合)在8G下做对比 ,其中SMA母-SMA母做标准
SMA母-SMA母:0DB
SMA母-BNC公-BNC母-SMA母:0.7DB
SMA母-N公-N母-SMA母:0.15DB

高频下,BNC损耗比N头要大,
还要想办法测试一下是介质还是连接器不牢固造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