钢轨带有磁性,求消除磁性得办法

楼主(2019-11-08):
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,自己所知有限,请坛友们帮忙想想解决办法。
问题如下:
1、钢轨的末端有很强的磁性(此钢轨为地铁使用的50轨)。钢轨周边没有强磁场,只有两个小型的绕线磁棒在钢轨两侧(铁路上叫计轴)。
     这里解释一下,计轴是检测车轮经过,计算列车轮对数的。轮子切割磁力线,放在钢轨一侧的接收线圈,检测到信号变小,认为有车轮经过。
     目前,因为钢轨有磁性,导致计轴无法检测车轮。
2、钢轨另一端也安装了计轴,没有磁性。
3、钢轨的其他位置也安装有计轴,该位置钢轨并没有磁性。

目前想到的办法:
1、搜索某宝有消磁机,但不知是否有用?
2、有同事推荐加热到70度,磁性就会消除。但是钢轨已装好,有几十米长,不可能加热。

重新编辑,不小心按错了。

网友:
前几天刚好试了一下,交流变压器+空心线圈的确可以将螺丝刀消磁。

网友:
消磁原理很简单,根据材料磁滞回线用交变磁场就能消磁

网友A:
消磁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,消磁未必能成功,运行后偶然再带磁怎么办,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抗磁检测,有没有磁性不影响,比如空心线圈发射电磁信号检测发射信号,没接触过此类项目,只是根据经验推测,如有不对欢迎拍砖

网友:
那个磁场如果是地铁运行的时候产生的,就要像军舰一样,定期消磁才行,实现的可行性不大
钢轨的磁场是固定大小的,直流信号;地铁驶过是,磁场变化是交流的,应该可以通过信号处理分辨出来

网友:
找出老古董来,以前CRT电视不都有屏幕消磁电路么?搞一个装铁轨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消磁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,消磁未必能成功,运行后偶然再带磁怎么办,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抗磁检测,有没有磁性 ...

空心线圈效果不好,我们用的是铜线绕磁棒。

网友B:
消磁不是办法,铁路现场应用还要时不时地去消磁?
你的所谓计轴传感器,那个有好多家生产,没有听说过铁轨有磁场后这种传感器不能工作的。它们是检测轮轴通过时磁场变化的,有固定磁场是没有影响的,只要有变化就可以感应,除非你的铁轨的固有磁场已经让传感器内部铁芯饱和,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
网友C:
检测交谈磁场,过滤掉直流磁场就行了啊

网友:
检测方法应该是要不受剩磁影响才合理,钢轨运行期间带磁也是很正常的事

网友D:
检测瞬间磁场变化,而不是仅通过有没有磁性来判断

网友E:
这种状况要定期消磁才行,而且标定很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消磁不是办法,铁路现场应用还要时不时地去消磁?
你的所谓计轴传感器,那个有好多家生产,没有听说过铁轨 ...

是的,现场不会去消磁。我也问过西门子,他们没有遇到过计轴磁头,因为磁场问题,导致检测车轮不准的情况。这款计轴是我们自己研发的,之前没有遇到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检测交谈磁场,过滤掉直流磁场就行了啊

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,去消除。或者消除以后,之后又有怎么办,总不可能重复同样的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检测瞬间磁场变化,而不是仅通过有没有磁性来判断

目前,我用一块铁板,往钢轨旁边靠近,就能自动吸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种状况要定期消磁才行,而且标定很麻烦

钢轨一端有,另一端没有,也是搞不懂。而且我们做过类似项目,都没有出现过,这是第一次。

网友C:
你的线圈感应不是感应交变磁场吗,直流磁场也有输出?

网友:
刚毕业时候接触过这玩意,车轮计数器

经典方法是做成磁阻检测,在   磁铁-线圈-车轮  之间构成一个磁路,车轮经过时候线圈感应到磁通变化
这种原理,钢轨的静态磁场不会造成影响,因为线圈只检测磁通变化

后来为了解决车速慢时候,磁通变化率小,感应信号弱的问题,出现了模拟霍尔取代线圈的设计,不知道最后实验成功了没有
楼主用的是哪一种

你换个地方装,或者计轴旋转180度试试

楼主:
旋转180度是不可能的,结构是固定的。就是这种磁铁-线圈-车轮构成回路的形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线圈感应不是感应交变磁场吗,直流磁场也有输出?

是的,感应的交变磁场。钢轨有磁性以后,刘感应不到了,这个想不通。

网友:
钢轨全拆了,换304不锈钢的。

网友:
放火烧啊!烧一次无法消磁,那就天天烧,餐餐烧!

网友:
像军舰一样要定期消磁的,消磁的方法行不通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线圈磁棒在外磁场影响下已经饱和了?用空心线圈是不是反而能好一些?

之前遇到过电感在磁铁附近性能大幅下降的情况。

网友:
调制?

字数字数补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