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:画双面PCB单片机CPU下面应该铺地还是铺电源

楼主(2019-11-08):
如题:画双面PCB单片机CPU下面应该铺地?还是铺电源?
我想多数人是铺地吧。
关于铺电源也有一定道理:
1.CPU下方的电源和PCB底面的地层能形成一个电容,吸收一定的数字噪音。
2.CPU下面铺电源给画电源线提供方便,现在的CPU四面都有电源管脚,如果在外围画电源线,需要画一大圈电源走线困难。

关于CPU下面应该铺地?还是铺电源?有没有理论支持,请各位指点。

网友:
不是画完才铺铜马?

网友:
铺地,尽量完整的地,忘记是哪看到的文档了

网友:
都可以   但是 如果是双面板 最好可以完整的地 越完整越好
但是 铺电源也是可以的
比方说  高速信号线要做阻抗匹配  阻抗匹配要有参考层
参考层可以是电源也可以是gnd

网友A:
铺不铺都一样,qfp封装固定晶片的铜板就是接地的,芯片下面怎么走线没事

相信这个,还不如认真品味火电和水电的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铺不铺都一样,qfp封装固定晶片的铜板就是接地的,芯片下面怎么走线没事

相信这个,还不如认真品味火电和 ...

水电和火电都什么味道?讲讲看?

网友:
芯片下面还有空间铺地的,说明器件密度也没多大,铺不铺都不影响,
密度大的,芯片下面根本就没空间给你,

网友B:
平板电容公式:C=εA/d

1平方厘米的两个铜片,相隔1.6mm距离,中间为介电常数4.3的玻纤板,算得电容量约为2.4pF,相信这个电容能吸收一定的数字噪音确实和玄学没什么区别。

网友:
电源和地都一样,无非是谁参考谁的问题。重要的是要完整,稳定。

网友:
习惯性铺地,铺电源不怕冒烟?让万用表表笔怎么看?

网友:
除了4层6层板,一般就是双面GND,没想过铺其它东西。
主要是我们测试人员都已经习惯了,和铺铜连接的孔就是GND
我们的小默契

网友:
啥也不铺,走线

网友:
走线尽量短,比你敷什么都管用。

网友:
好像就晶振下面要注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平板电容公式:C=εA/d

1平方厘米的两个铜片,相隔1.6mm距离,中间为介电常数4.3的玻纤板,算得电容量约为 ...

我就是希望有您这样的理论支持,对于经验总是说不好的事,和太多外在影响都有关,如果有这样的公式能说明那是最有力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