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Khz采样率、8bit的音频怎么翻录出来?

楼主(2019-11-08):
原语音文件找不到了,但是有板子,原来的语音芯片是aP89341K ,查了下这个芯片6 KHz 采样速率,8 位 PCM,只是几秒钟很简单的语音,想把它尽量无损翻录出来,有什么工具吗?
朋友的东东,让我帮他重新设计一个板子,没接触过语音这块,求解~~

网友:
2种方法吧:
1.数字采集,根据香农采样定律,使用2倍的采样频率去采8 bit的pcm.
2.模拟采集,直接使用一个usb的采集卡采就行。

网友:
方法1.把电脑的话筒凑近喇叭,运行“附件\娱乐\录音机”。
方法2.把话筒线剪断,用个电容把音频信号耦合进去。(这方法我没试过,不知是不是要用电阻代替话筒)

网友A:
线路输入,win自带recorder.设置16bit 44khz采样,采出来根据你的需要转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线路输入,win自带recorder.设置16bit 44khz采样,采出来根据你的需要转换。

谢谢,硬件这块需要怎么接呢,原本是接8欧0.5w的小喇叭的,需要做什么处理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硬件这块需要怎么接呢,原本是接8欧0.5w的小喇叭的,需要做什么处理吗? ...

直接接出来一个耳机座子。不用接那个8欧姆的小喇叭,先用个耳机去听一下
然后连电脑,进入电脑的MIC端,网上下载一个录音软件,设置到48K ,128kbs去录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硬件这块需要怎么接呢,原本是接8欧0.5w的小喇叭的,需要做什么处理吗? ...

直接接到喇叭两线上,进入电脑line in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接出来一个耳机座子。不用接那个8欧姆的小喇叭,先用个耳机去听一下
然后连电脑,进入电脑的MIC端, ...

不要进mic,进line 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