树莓派4不稳定,运行2-3天后,网络就不通了

楼主(2019-11-08):
4G版本,用的官方系统
Raspbian Buster Lite
Minimal image based on Debian Buster
Version: September 2019
Release date: 2019-09-26
已经update和upgrade了
现在就在系统上开了samba,挂了两个移动硬盘。硬盘盒是希捷的,JMS577的桥接芯片,硬盘是WD 4T红盘。
系统启动后正常,但是运行2-3天后,网络就不通了
用键盘+显示器,还是能正常相应,就是网络不通

网友A:
树莓派做samba服务器,局域网读写速度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树莓派做samba服务器,局域网读写速度多少?

等我测试一下

网友:
wifi还是网线

网友:
我家里挂了台做git服务和蚂蚁云,一直很稳定。

网友B:
我的树莓派拿来装游戏了,但香橙派 WinPlus 已经工作了三个多月了,一直正常。

挂了两个 64GB 的 U 盘,一只 500GB 的日立硬盘。

开了 Aria2 RPC 和 samba,因为挂在百兆路由器上,传送就 10M,等有空了拿个千兆交换机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树莓派做samba服务器,局域网读写速度多少?

read 95-100M
write 70-80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树莓派拿来装游戏了,但香橙派 WinPlus 已经工作了三个多月了,一直正常。

挂了两个 64GB 的 U 盘,一 ...

之前是用pi2,很稳定。换了pi4,反倒不稳定了。

楼主:
同时连了网线和wifi,固定ip
出问题后,两个ip都ping不通

楼主:
刚刚连接好显示器和蓝牙键盘,重新启动
做个记录,看看能坚持多久
如果网络死掉了,有什么log文件能帮助诊断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ead 95-100M
write 70-80M

速度这么快

我用一台旧的笔记本(i3  4G ram) 24G的SSD 安装了Linux(CentOS 7), 500G 的HDD使用ntfs文件系统mount在Linux上,
然后Linux 开Samba做文件共享服务。

局域网win10 测速,无线网读写速度30-40M左右,
有线千兆写入可以稳定在80M/s,但是读取只有30-40M/s
现在不确定为什么有线读速度这么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同时连了网线和wifi,固定ip
出问题后,两个ip都ping不通

你之前PI2也是这么用的吗
试试单独使用有线或无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之前PI2也是这么用的吗
试试单独使用有线或无线

pi2只用了有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速度这么快

我用一台旧的笔记本(i3  4G ram) 24G的SSD 安装了Linux(CentOS 7), 500G 的HDD使用ntfs ...

ntfs的问题,linux上是开源驱动,性能不行。用ext4试试

楼主:
另外,samba也可能有问题,我在路由器上,外接esata的ssd,写80M,读只有35M,问了kong,他说是samba的问题,用ftp可以跑满

网友:
试试单网线,刚准备用来7*24,不知道能扛多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刚连接好显示器和蓝牙键盘,重新启动
做个记录,看看能坚持多久
如果网络死掉了,有什么log文件能帮助诊 ...

查看系统日志看看

楼主:
关掉了wifi,只有有线;外接两个希捷硬盘盒,里面装4T红盘;去掉了toshiba的2T圣甲虫。到现在运行了6天了。继续观察。看来不稳定的因素一个是wifi,一个是圣甲虫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关掉了wifi,只有有线;外接两个希捷硬盘盒,里面装4T红盘;去掉了toshiba的2T圣甲虫。到现在运行了6天了。 ...

楼主,你好,树莓派运行如何?关注楼主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好,树莓派运行如何?关注楼主测试

用线稳定。不能开wifi。

网友:
使用usb WiFi试试看。可能网卡驱动不合适

网友D:
我有个 3 B+  不知道可以用来干嘛  吃灰快一年了

网友:
刚买了个4B,不知道用来干什么,上电连上电视,看了一下。家里的DS218+都难得上电一次。

网友E(2019-12-10):
树莓派这种东西要长期使用必须每日定时重启

网友:
每天0点准时重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树莓派这种东西要长期使用必须每日定时重启

不需要
之前用2B做下载机,最长挂了4个多月没有重启。有了4,把这个2B当摄像头用了,已经跑了一个多月了。
4做NAS也已经运行几个星期了

网友F:
楼主,树莓派4的系统好像是高清输出和WIFI有冲突。高分辨率下WIFI掉线,你输出的分辨率是多少?

网友:
转一下网上的文章,

近日开发者 Enrico Zini 指出,当输出分辨率高于 2560x1440(2K) 时,树莓派 4 的 Wi-Fi 就会停止工作,但是在将分辨率改为 2048x1080 及以下时,设备将会重新开始正常工作,在更换 HDMI 线材、SD 卡,甚至使用其他树莓派 4 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,并且 Enrico Zini 已经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开发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,树莓派4的系统好像是高清输出和WIFI有冲突。高分辨率下WIFI掉线,你输出的分辨率是多少? ...

无头运行
文件里设的好像是vga

网友F:
做NAS 用wifi会有很多技术问题,要稳定的话还是插有线网线,
还有一点是你的路由器和树莓派的距离也不要太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做NAS 用wifi会有很多技术问题,要稳定的话还是插有线网线,
还有一点是你的路由器和树莓派的距离也不要太 ...

是的,USB3影响2.4G
路由器上的硬盘,我都改用esata了,之前用USB3的硬盘盒,2.4G直接没信号。拉了2m长的网线接na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同时连了网线和wifi,固定ip
出问题后,两个ip都ping不通

IP 冲突?

楼主:
不是IP冲突,网线和wifi设不同的IP。貌似wifi驱动不稳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有个 3 B+  不知道可以用来干嘛  吃灰快一年了

3b太慢了 性能没有4B强 玩起来不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