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恢复保险丝电压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9-11-08):
24V系统,最大3A电流。
看到1812自恢复有3.5A规格,但电压是6V,内阻是10毫欧。
这个电压是自恢复的压降还是系统电压?

网友:
耐压值。PTC动作后,电压施加在PTC两端。超过耐压PTC有可能会燃烧。

网友:
这个电压和电流的PTC只有直插的。

网友A:
找了篇文章,写的比较清楚。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17 ... 02de80d4d8066c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了篇文章,写的比较清楚。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176f8fbc0c708a1284ac850ad02de80d4d8066c.htm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:
谢谢,文章看了就明白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了篇文章,写的比较清楚。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176f8fbc0c708a1284ac850ad02de80d4d8066c.htm ...

学习学习。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了篇文章,写的比较清楚。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176f8fbc0c708a1284ac850ad02de80d4d8066c.htm ...

自恢复保险丝的工作条件讲得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