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虚拟光驱软件制作的光盘映像,功能不完整。什么回事?

楼主(2019-11-09):
工具用《UltraISO》。光盘是小学的英文学习光盘。
打开后是这样。

点原光盘点上面的条目有视频播放

原光盘的视频也能下载

但映像文件挂载的内容。虽然可以打开到这个界面

但无法播放视频。而且视频下载时地址是空的

在做映像文件时,有这个提示。我已经选择是。做出来是bin和cu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始文件直接拷贝出来,上格式工厂转换成mp4,我都是这么干的,然后丢家里文件服务器上 ...

这就麻烦了,没有互动了。

网友B:
iso文件不行吗,直接用虚拟光驱加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so文件不行吗,直接用虚拟光驱加载

试过不行。我觉得可能是多轨道的原因

网友:
UltraISO  版本更新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过不行。我觉得可能是多轨道的原因

是的,uiso确实不能识别一些格式的盘。

网友C:
有很多教育类光盘都是做了某些特殊加密的,你直接拷贝是无法正常运行的,这类光盘,在win98的时代,我记得当时有个virtual drive的专用到虚拟光驱软件,可以对光盘做虚拟镜像,后期运行光盘内容,不会出错。当年有个超级解霸,如果你用拷贝版本,运行一段时间之后,会跳出来你这个软件是盗版的窗口,我用虚拟光驱做到映像安装,就一直没这个提示哦。

后来看过借来的《泰坦尼克号》VCD,3张光盘,里边的dat视频文件也是加密的,无法直接拷贝,用来超级解霸的MPEG抓取功能,顺利盗版到我的6.4G大硬盘里,那个年代,以能打开多少个VCD视频窗口来测试CPU的软解压性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很多教育类光盘都是做了某些特殊加密的,你直接拷贝是无法正常运行的,这类光盘,在win98的时代,我记得 ...

你就直接告诉我现在用什么软件解决?

网友:
用winiso试试

网友:
用 Nero 创建.nrg镜像。试试

网友:
Alcohol 120%抓mds+mdf

楼主:
多谢各位关注。问题解决了。用DAEMONToolsPro可以实现。

楼主:
有没有人知道DAEMONTools的MDS和MDX格式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人知道DAEMONTools的MDS和MDX格式有什么区别?

mds是索引和密度数据,mdf,md0,md1为数据文件,大镜像可以分卷
没有加密的普通盘.mdf和.iso格式一致

mdx单文件,支持压缩,光盘物理层面细节记录的更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df是索引和密度数据,mds,md0,md1为数据文件,大镜像可以分卷
没有加密的普通盘.mds和.iso格式一致

MDS是小文件,只有K级别。但DMF是大文件是G级,所以mds才是索引和密度数据吧?
另外MDX是不是等于MDF+MDS合并起来的单个文件?

MDF,MDS其他的软件支持吗?像ISO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DS是小文件,只有K级别。但DMF是大文件是G级,所以mds才是索引和密度数据吧?
另外MDX是不是等于MDF+MDS ...

嗯,确实打反了
mdf/mds格式的普及度应该是仅次于iso的,兼容性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