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们,24V转12V,60mA负载,兼顾体积和散热的方案,只有DC/D...

楼主(2019-11-09):
亲们,如标题描述的需求。 简单的我想用个LDO, 但SOT89温升太高,TO252又太大。
DC/DC一套体积也很大,但散热和效率完美。
求建议。

楼主:
想找一个 散热焊盘的SOP8封装

网友A:
0.72W,你还是找个2512的大电阻+一个小LDO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0.72W,你还是找个2512的大电阻+一个小LDO吧。

上电一瞬间, 可能冒烟了.  上电的那一会可不是12V..

网友B:
LDO, 耗散功率P=(24-12)*60/1000=0.72W,按T公司的SOT223 LM1117的θja热阻61.6°C/W,温升就是44.4°C了的。。。

网友:
不是做低功耗的话     贴片的 7812   或者  78M12   简单粗暴皮实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LDO, 耗散功率P=(24-12)*60/1000=0.72W,按T公司的SOT223 LM1117的θja热阻61.6°C/W,温升就是44.4°C了的 ...

你太乐观了。如果你PCB都没有散热铜皮,那么温升200度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MPS的MPM,内置了功率电感,FB反馈之类已优化,比较适合拿来直接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太乐观了。如果你PCB都没有散热铜皮,那么温升200度都有可能。

哈哈,月经贴,LDO温升,以及论坛时间穿越~

网友:
小体积的DCDC 多了去了 看你舍不舍得花钱而已

网友:
可以试试看微型电源模块(TI等),不过你这输入电压有点高。

网友:
dcdc成本真的高,特别现在电容也贵

楼主:
哈哈,想想也该轮到我发月经贴了。  其实我是更偏向LDO, 功率也不算很大。 一般DC/DC 如MP2451,在60mA负载效率也就70%左右,相差 20%而已。
但是又嫌弃TO252封装太大了, 希望找个SOP8带散热焊盘的。

楼主:
或者DFN封装也挺好

网友:
贴片78L12(sot89)+1812电阻(两只串联)可以解君愁

网友:
sot-23-6的dcdc+   3x3mm的电感,,,基本可以

网友:
电阻加一颗 Zener 二极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