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WTK 在腾讯 TOS 上的移植笔记

楼主(2019-11-09):
AWTK 在腾讯 TOS 上的移植笔记
本文以 STM32f103ze 为例,介绍了 AWTK 在 RTOS 上移植的经验。与其说移植,倒不如说是集成。因为 RTOS 通常没有提供标准的 LCD 驱动接口,显示部分并不需要特别的改动。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把 AWTK 放到 RTOS 的一个线程中执行而已。

1. 加入 TOS 相关文件。
AWTK 已经移植到 STM32f103ze 裸系统上,为了简单起见,直接在 awtk-stm32f103ze-raw 基础上加入 TOS 支持。

在 Keil 中增加下列文件:
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event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fifo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global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mmblk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mmheap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msg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mutex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pend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queue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robin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sched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sem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sys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task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tick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time.c
TencentOS/kernel/core/tos_timer.c
TencentOS/kernel/pm/tos_pm.c
TencentOS/kernel/pm/tos_tickless.c
TencentOS/arch/arm/arm-v7m/common/tos_cpu.c
TencentOS/arch/arm/arm-v7m/common/tos_fault.c
TencentOS/arch/arm/arm-v7m/cortex-m3/armcc/port_c.c
TencentOS/arch/arm/arm-v7m/cortex-m3/armcc/port_s.S

增加 include 的路径

TencentOS/arch/arm/arm-v7m/common/include
TencentOS/arch/arm/arm-v7m/cortex-m3/armcc
TencentOS/kernel/core/include
TencentOS/kernel/hal/include
TencentOS/kernel/pm/include
TencentOS/TOS-CONFIG

修改配置文件
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配置 TencentOS/TOS-CONFIG/tos_config.h:

一般来说不需要修改,使用官方提供的即可。我用的是 TencentOS-Demo 项目中的。
2. 加入针对 TOS 实现的线程和同步的函数。

src/platforms/tos/mutex.c
src/platforms/tos/semaphore.c
src/platforms/tos/thread.c
src/platforms/common/sys_tick.c

3. 实现 rtos.c

主要就是 SysTick 中断的实现,从 TencentOS-Demo 中拷贝过来就行了。

ret_t rtos_init(void) {
  tos_knl_init();
  tos_robin_config(TOS_ROBIN_STATE_ENABLED, (k_timeslice_t)500u);

  return RET_OK;
}

ret_t rtos_start(void) {
  tos_knl_start();

  return RET_OK;
}

void rtos_tick(void) {
  if (tos_knl_is_running()) {
    tos_knl_irq_enter();
    tos_tick_handler();
    tos_knl_irq_leave();
  }
}

void rtos_delay(uint32_t ms) {
  tos_task_delay(ms);
}

4. 在线程中启动 AWTK

void* awtk_thread(void* args) {
  gui_app_start(320, 480);

  return NULL;
}

static ret_t awtk_start_ui_thread(void) {
  tk_thread_t* ui_thread = tk_thread_create(awtk_thread, NULL);
  return_value_if_fail(ui_thread != NULL, RET_BAD_PARAMS);

  tk_thread_set_priority(ui_thread, 3);
  tk_thread_set_name(ui_thread, "awtk");
  tk_thread_set_stack_size(ui_thread, 2048);

  return tk_thread_start(ui_thread);
}

int main() {
  hardware_prepare();
  platform_prepare();

  rtos_init();
  awtk_start_ui_thread();
  rtos_start();

        return 0;
}

这里与裸系统不同的地方,主要有两个:

在线程中启动 AWTK。

要提前调用 platform_prepare,platform_prepare 负责初始化内存,放在 tk_init 中就有些晚,需要单独提出来调用。

为此 platform_prepare 函数做了防重复调用的处理。

static bool_t s_inited = FALSE;
static uint32_t s_heam_mem[4096];

ret_t platform_prepare(void) {
        if(!s_inited) {
                s_inited = TRUE;
    tk_mem_init(s_heam_mem, sizeof(s_heam_mem));
        }
  return RET_OK;
}

网友:
不错,我最近也关注了这个os,虽然不一定用。这个是腾讯为了卖云平台推出的一个rtos。

网友A:
楼主是AWTK原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AWTK原著?

同问 lixianj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AWTK原著?

是的

网友:
请问如何评价lvgl和emwin,这三者应该是对标的吧

楼主:
AWTK 与 lvgl和emwin 不是对标的,因为它们太简陋,适用范围太小。当然我对 lvgl和emwin了解不多,没有真正用过,评价可能会有失偏颇。

说说AWTK本身吧,作为一个嵌入式开发者,你可以用AWTK 开发酷炫的嵌入式软件,如果过几天你想写个App来控制你的设备,或者写个PC软件来配置你的设备,甚至写个放到嵌入式系统的web服务器里,在浏览器里运行的APP,都可以用AWTK来写。

总之,学习一次就可以了,然后到处都可以用。

AWStudio 即将发布,它本身就是用AWTK开发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AWTK原著?

看头像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AWTK 与 lvgl和emwin 不是对标的,因为它们太简陋,适用范围太小。当然我对 lvgl和emwin了解不多,没有真正 ...

那看来确实厉害啊,有模拟器肯定是必须了,设计器也有吧,emwin appwizard还没出来,纯代码写非常不友好

网友:
膜拜大佬  等AWStudio出来就开始了解使用

网友:
ametal awtk,第一个做界面的吗?第二个做小应用?

楼主:
谢谢新老朋友的支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新老朋友的支持

本坛又新入一牛人!!!

网友:
楼主去B站开直播吗

LZ最近有没有出新书啊

网友B:
赶紧出pc端的模拟吧,emwin的appwizard也出不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赶紧出pc端的模拟吧,emwin的appwizard也出不来

的确是,如果没有Pc端,或Pc端不友好,说什么都没用

网友:
为什么不出本书来推广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新老朋友的支持

好钜润的几个屏需要适配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的确是,如果没有Pc端,或Pc端不友好,说什么都没用

PC端模拟器当然有啊,而且支持Windows、Linux、MacOS和Web多个平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钜润的几个屏需要适配一下

好的。有遇到什么问题吗?

网友D:
楼主是我的偶像,系统程序员成长计划让我学到很多,之前也关注了FTK,并移植到stm32f103上,但是FTK是比较占用内存,所以后面就没继续玩了。在此对楼主说声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是我的偶像,系统程序员成长计划让我学到很多,之前也关注了FTK,并移植到stm32f103上,但是FTK是比较 ...

感谢你的支持。

能把FTK移植到F103上,你也很牛了

FTK作为学习C语言的例子还可以,但是作为一个GUI确实是失败的 , AWTK 是我第5次重写GUI,希望不会让大家失望。

网友E:
pc端模拟器是免费使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pc端模拟器是免费使用吗?

当然! 免费而且开源。

AWTK 本身是跨平台的,可以在PC上运行,只是初始化参数不同。

指定为 APP_SIMULATOR,则启用内置的输入法和软件盘,模拟在实际设备上运行的效果。如:

tk_init(lcd_w, lcd_h, APP_SIMULATOR, NULL, NULL);

指定为 APP_DESKTOP,则启用平台提供的输入法,和其它PC软件一样。如:

tk_init(800, 480, APP_DESKTOP, "AWTK Demo", NULL)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你的支持。

能把FTK移植到F103上,你也很牛了

呵呵,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AWTK,祝愿AWTK成为受欢迎的开源GUI。

网友F:
膜拜大神,先观注一下,以后可能会用到AWTK,有没有学习书籍资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膜拜大神,先观注一下,以后可能会用到AWTK,有没有学习书籍资料。

AWTK的文档还是比较全的:github.com/zlgopen/awtk/blob/master/docs/README.m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然! 免费而且开源。

AWTK 本身是跨平台的,可以在PC上运行,只是初始化参数不同。

好。谢谢回复。
支持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支持。

AWTK 提供了一个小工具 preview_ui.exe,可以直接预览XML界面描述文件。

网友G:
我一直向新人力荐「系统程序员成长计划」,
在还算是新书的时候,自己就买了一本,一直持有,坐等升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一直向新人力荐「系统程序员成长计划」,
在还算是新书的时候,自己就买了一本,一直持有,坐等升值{:lol ...

哈哈 我也收藏了一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AWTK 与 lvgl和emwin 不是对标的,因为它们太简陋,适用范围太小。当然我对 lvgl和emwin了解不多,没有真正 ...

AWStudio能内测一下吗?

网友H:
有移植后的实际的效果图了吗,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有移植后的实际的效果图了吗,看看

github上有在线演示的例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一直向新人力荐「系统程序员成长计划」,
在还算是新书的时候,自己就买了一本,一直持有,坐等升值{:lol ...

感谢支持

网友:
楼主大神,github上一直关注

网友:
楼主牛人啊!从最早的ftk就知道你了。如今牛逼的产品已经成型,推广是第一要务了。

网友:
来GUI大神了,最早知道ftk 是RTT里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ithub上有在线演示的例子。

这个是哪个控件?

网友:
在F103移植的显示

网友:
又一个可选ui了

网友:
LZ再出本书讲这个GUI吧!

楼主:
感谢大家支持

同事写了一本《AWTK开发实践.pdf》: github.com/zlgopen/awtk-docs/blob/master/AWTK%E5%BC%80%E5%8F%91%E5%AE%9E%E8%B7%B5/AWTK%E5%BC%80%E5%8F%91%E5%AE%9E%E8%B7%B5.pdf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大家支持

同事写了一本《AWTK开发实践.pdf》: github.com/zlgopen/awtk-docs/blob/master/ ...

下载看看。
多谢分享!

我帮大神,贴个可以使劲戳的链接吧:「AWTK开发实践.pdf」

网友I:
冒昧问一下楼主大神,在开源且而不盈利的情况下,是什么动力让楼主能坚持完成这么庞大的项目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I:
冒昧问一下楼主大神,在开源且而不盈利的情况下,是什么动力让楼主能坚持完成这么庞大的项目? ...

大神,现在被 ZLG 收编了,短期内不需要考虑这些。

网友:
膜拜下大神偶像

网友:
大神啊,希望你的AWTK能火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大神,现在被 ZLG 收编了,短期内不需要考虑这些。

知道的内幕不少

感谢老板周立功教授的支持,让我有机会去做一些好玩的东东。

网友J:
能不能出个频谱雨图的控件

网友:
让周老板过来开个专栏吧,宣传下周公的产品

网友K:
楼主  帖子代码格式不错

是用markdown写的吗?

网友:
能够在现在认真去一些看起来不怎么有回报的事情,的确非常了不起。并且如此的OPEN!
感谢!!!
有空了一定好好学习!

网友:
膜拜大神,,期待AWStudio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楼主  帖子代码格式不错

是用markdown写的吗?

这个工具可以把markdown转成bbcode,再手工调整一下,去掉不支持的格式。https://alfateam123.github.io/md2bbc/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能不能出个频谱雨图的控件

这个我不懂,你要做的话,我可以协助你

网友:
如果有设计器,个人感觉成功的可能性大了一倍以上

楼主:
谢谢大家支持

AWStudio已经提交测试部门测试了,年后应该可以对外试用。

楼主:
完善了一下片段缓冲区,效果好些,你可以更新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工具可以把markdown转成bbcode,再手工调整一下,去掉不支持的格式。https://alfateam123.github.io/ ...

好的 谢谢

刚看到回复,不好意思

网友L:
请问你这个是你自己移植过来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请问你这个是你自己移植过来的吗?

是,移植到F103

网友L:
请问你用的是最新的V1.3的版本,还是V1.2的版本,我看了一下,git上的提供的移植103上的并没有AWTK的src文件夹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请问你用的是最新的V1.3的版本,还是V1.2的版本,我看了一下,git上的提供的移植103上的并没有AWTK的src ...

https://github.com/zlgopen/awtk,下载这个文件,放F103工程根目录

网友(2022-09-01):
软件做的这一步了,与工控组态软件、触摸屏编程软件非常接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