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CI和PCIE如何选择

楼主(2019-11-09):
目前想做一块插在工控机的CAN通信卡,成本不是卡的很紧,感觉带宽似乎PCI和PCIE都是足够的,目前也有用台湾的CAN卡,PCI接口的,
请问PCIE会响应性更好吗?目前应用来回通信要求实时性挺高的。还有一个问题,上位机驱动开发难吗?

网友:
现在有PCI卡槽的PC比较少了吧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   PCI的卡槽很少了

网友A:
还是买现成的吧。PC端稳定可靠的驱动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。如果没有PC端驱动开发经验,根本无从下手。

网友B:
可以用PCIE,然后走PCIE插槽里面的USB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PCIE,然后走PCIE插槽里面的USB口

标准PCIE x2里面有USB数据线吗?
mini-pcie我知道有。

楼主pcie吧,考虑到以后的兼容性问题

网友:
一样的想法,但是还没有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买现成的吧。PC端稳定可靠的驱动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。如果没有PC端驱动开发经验,根本无从下手。 ...

是的,一般用 Windows 的程序員都和你的想法一樣。
其實,用 Windows 的話,真的沒必要用 PCIe,一來,CAN 的速率很小,二來,Windows 的實時性很低,建議用免驅的 USB 或 Ethernet 就好。

只有上 Linux,搞 PCIe 才有價值,因爲可以保證實時性。而且,驅動也非常非常簡單:https://github.com/dukelec/cdpga/tree/master/cdpga_p

网友:
对于can这种低速,你应该选外部带mcu方案,通过以太网把包突发给mcu,由mcu缓存输出

网友:
沁恒有pcie 芯片
pci->uart->can

就不存在驱动问题了。

网友:
这么点儿带宽,两种总线没区别。工控机,PCI插槽也是很常见的。哪个开发难度对你来说小就用哪种吧。

网友(2019-12-14):
想也搞学学pcie,头痛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PCIE驱动和PCI的驱动是通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