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为何两个肖特基会有不同的电流,芯片为XL3005

楼主(2019-11-09):
两路电路,芯片为XL3005  降压型 LED芯片,输入24V,输出那边接了5串联的LED灯珠,17V,2A左右
用的是SS56肖特基的时候,一切正常,两路都是2A电流,17V没啥问题。但是肖特基会比较热,
后来想着不如换个封装的肖特基应该稳定点,就换了这个 SB10100。 晕 这下问题来了,
一路输出2.2A,一路输出1.4A。有些电路板正常有些不正常,基本上大部分都不正常,
拆下SB10100,换个新的上去,还是一样不正常, 刮下焊盘,换回SS56,TM就正常了,
这个肖特基不是看一下反向耐压,和最大过流,都一样用的吗?

网友A:
XL3005工作频率多少?还要看开关损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L3005工作频率多少?还要看开关损耗

典型值是 220Khz。  数据表说是 170-250之间

网友B:
在某dd翻过车,特别是参数比较好的型号的管子,会不会这个问题?

举个例子 ff560是ok的,在相同环境,换ff5200,出问题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某dd翻过车,特别是参数比较好的型号的管子,会不会这个问题?

举个例子 ff560是ok的,在相同环境,换ff ...

那就操蛋了,还以为越高越好。 意思是还是换回60V耐压的实际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就操蛋了,还以为越高越好。 意思是还是换回60V耐压的实际。

换个牌子硬的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个牌子硬的试试看

MDD牌子也不算好啊? 对了刚刚想起来,我批量用的是 乐山无线电的  SBR1045L  ,也是出问题。

网友A:
帮楼主找到原因了

两个管子的Typical junction capacitance相差一倍,SS56  200pF;SS10100  100pF

工作频率较高,发热有区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帮楼主找到原因了

两个管子的Typical junction capacitance相差一倍,SS56  200pF;SS10100  100pF

他现在的是工作都不正常。。。。还没到发热对比呀,呵呵

网友C:
二种肖特基的压降是不同的。
一般对同一标称电流的肖特基二极管,耐压越高,同一电流下压降越大,功耗越大,温升越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DD牌子也不算好啊? 对了刚刚想起来,我批量用的是 乐山无线电的  SBR1045L  ,也是出问题。 ...

最近准备用VISHAY的V10P10-M3,楼主帮我测测看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楼主找到原因了

两个管子的Typical junction capacitance相差一倍,SS56  200pF;SS10100  100pF

200Khz也算高的啦?DCDC用小电感那些都Mhz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二种肖特基的压降是不同的。
一般对同一标称电流的肖特基二极管,耐压越高,同一电流下压降越大,功耗越大 ...

谢谢,那意思是我选输出还是输出电压的2倍就够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00Khz也算高的啦?DCDC用小电感那些都Mhz的。

楼主是玩Mhz电源的,真帮不到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玩Mhz电源的,真帮不到你了

MP1584那些DCDC芯片开关频率不都是写着Mhz吗?? 你说的不是这个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