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使用step package mapping是注意事项

楼主(2019-11-09):
allegro需要打开一个brd文件才能设置step package mapping,并且每个元器件xyz三轴设置好之后;如果更换为其他的brd文件,需要重新标定xyz三轴位置,这个能解决吗?难道需要进入step文件进行位置更换?
打开一个pcb设置其中的R0603之后,如下

打开另外一个PCB,需要重新设置

楼主:
这样难道要每个PCB都这样设置吗?这样不累死啊

网友:
可以在封装上设置

网友:
用3d软件打开step文件,调整好,就不用每次调整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样难道要每个PCB都这样设置吗?这样不累死啊

已经在封装上设置了,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,就是电阻电容的无法显示,不知道为什么,已经确定是step设置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在封装上设置了,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,就是电阻电容的无法显示,不知道为什么,已经确定是st ...

你在封装设置好后,能看到3D模型的话,那就没什么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