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SE,触摸按键应该怎么画呢?

楼主(2019-11-10):
如题,触摸按键是面板上面盖一层膜,膜上有触片,线路板上的按键是一个大圈,里面有小圆盘,我将以前同事的按键缩小后打样,结果外面大圆圈盖油了,应该怎么画呢?
好像一提触摸按键就想到电容触摸按键,这种按键应该叫个什么合适的名字呢?

楼主:
这是我画的板子

网友:
复制大圆圈,到阻焊层去同位置粘贴

楼主:
谢谢两位回复,现在明白了,我查看了一下当年同事的焊盘,他没在阻焊层开窗,是我在沧州做的板子,按键的阻焊层给做开窗了,这是线路板厂处理了吧?嘉立创那个三元检查费能给发现这个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