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卷帘门无线遥控如何保证配对安全,一直没弄明白?

楼主(2019-11-10):
  现在卷帘门无线遥控非常多,这部分如何保证钥匙配对安全?
  还有无线方面类似的疑惑,如lora无线通信,除了频点和设备地址可以设置之外,是否有其他措施区分是自己的设备节点,而不会和附近也用到lora技术的节点产生冲突或被破解?
请专业人士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码加长,滚动码。关键是速度要慢到人来得及跑。还有力要小,小到就压人,也大概率压不死人。其实有弹簧,上升,下降不用多少力。

网友A:
固定码的话没什么安全性,单片机做个433MHZ或者315MHZ解码的板子,别人开门时候,在附近就能接收到地址码。
不过我附近的门都是固定码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固定码的话没什么安全性,单片机做个433MHZ或者315MHZ解码的板子,别人开门时候,在附近就能接收到地址码。 ...

固定码 和 滚动码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?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接收到滚动码或者固定码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固定码 和 滚动码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?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接收到滚动码或者固定码? ...

滚动码的卷帘门我没接触过,平时邻里这些都是固定码的门,出问题,都是我帮忙弄的。

前些天刚好在用cmt2210a芯片做一个接收433Mhz遥控器信息的游戏板子,我在我屋内调程序,邻居开门,我都能接收到地址码和按键信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滚动码的卷帘门我没接触过,平时邻里这些都是固定码的门,出问题,都是我帮忙弄的。

前些天刚好在用cmt2 ...

666 那这样的话 你能接收岂不是也能复制? 小区车库道闸是不是也是固定码的居多?

网友:
滚动码很多的,没有厂家码非常难复制。

网友:
重要的地方,放下来还会上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滚动码的卷帘门我没接触过,平时邻里这些都是固定码的门,出问题,都是我帮忙弄的。

前些天刚好在用cmt2 ...

那就很不安全啊。分分钟门就被别人开了

网友:
车库门一般都是滚动码的,还没见过固定码的。

楼主:
找到滚动码的资料,感觉用在高频度通信条件下也是可以的,只需要实现溢出时能够从头开始计数。参考如下:

滚动码当前主要用在RKE(Remote Keyless Entry)系统中,进行身份验证。
  它的原理如下:
  编码器检测到按键输入, 把系统从省电状态中唤醒, 同步记数加1 , 与序列号一起经密匙加密后形成密文数据, 并同键值等数据发送出去。由于同步计数值每次发送都不同, 即使是同一按键多次按下也不例外。同步计数自动向前滚动, 发送的码字不会再发生。因此被成为滚动码。同步计数跟编码器序号一个64位一起经过DES加密,DES密钥为厂家独有,必须保密。加密之后的密文则通过射频系统发射出去。
  接收端接收到密文之后,通过厂家的DES密钥进行解密,解密之后得到同步计数和编码器序号。首先检测编码器需要是否与接收器的序号相对应,如果对应,就检测同步计数是否在同步窗口内,也就是说是否大于本机的保存同步计数但是又不大得太多,如果大得太多,本机就再作一次同步。如果在同步窗口中,通知执行机构执行用户命令,比如说打开门锁或者关闭门锁之类的。
  由于加密算法能够把明文打散,因此,码得滚动会使得发射的码变化差异很大而难以破解,由于同步计数的存在,重复发送也没有效果,因此要攻破该类系统就要攻破DES算法。同步计数为16 位, 可达216 =65536 , 若每天用10 次, 则有1812年的使用周期。32位的序列号, 容量为232 = 42 亿, 可以完全满足生产要求。

网友:
SOC + 跳频 + 数据包加密    感觉没那么容易破解了
市面上所有产品,基本都能被破解, 只是成本不同而已。

网友:
一个干扰器就可以造成所有的遥控失效,包括汽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