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4层pcb的wifi天线50Ω阻抗匹配的方法

楼主(2019-11-10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你是板载天线,还是天线的连接线走线? 如果是板载天线,规格书上一般会告诉你如何避空,而且所有层都要避空。如果是走线下面的地层不能挖,挖了以后没参考层了。阻抗肯定不行

网友:
为何要挖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不是板载天线,是天线出来一个ipex端子,那你的意思是否第二层和第三层没必要挖空,对吧? ...

I-PEX不用挖。

网友:
平面波导

网友:
我们用的4G天线IPEX没有挖,只是要尽量靠近芯片,并用圆弧走线

网友:
LZ,你RF信号转了几个弯啊?

网友B:
你到IPEX走线如果全挖空,布线很困难啊。
我为了便宜,用的1mm两层板,线宽达到了33mil,顶层间距7mil包地,底层完整地层,才达到了接近50欧
4层板的优点是1/2两层距离近,线宽不用这么大

网友:
另外可以看看这个,我水平也不高,就当个思路吧。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96675-1-1.html?_dsign=ecae826f

网友(2020-12-10):
引用 网友B:
你到IPEX走线如果全挖空,布线很困难啊。
我为了便宜,用的1mm两层板,线宽达到了33mil,顶层间距7mil包地 ...

马克这个回复了,谢谢层主分享,双层板阻抗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