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DMX512 单通道LED驱动芯片

楼主(2019-11-10):
请各位LED行业大拿推荐一款或多款DMX512  单通道LED驱动芯片,要可靠性价高好购买的,谢谢大家。

网友A:
小电流的明微有,大电流的比较少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电流的明微有,大电流的比较少见

类似储物柜照明用的,明微的可以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电流的明微有,大电流的比较少见

明微的多通道芯片可以规划成单一通道的吧? 我只需要点单色的灯。

楼主:
找了明微电子的,好像也是爱理不理的,估计看不上小客户,态度不是很积极.又看了一家联芯科的,不知道这家怎样?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.

网友B:
一般没有单通道的,自己用单片机写一个比较实际,最便宜有串口的型号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没有单通道的,自己用单片机写一个比较实际,最便宜有串口的型号就行。 ...

关键是我这个灯控要走总线的,一个总线 上要挂很多个,单片机这么做要考虑电源,总线接口,还有灯的恒流驱动,就复杂了,成本也上来了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我这个灯控要走总线的,一个总线 上要挂很多个,单片机这么做要考虑电源,总线接口,还有灯的恒流驱动, ...

试试这几个芯片型号:

SM16512P;
DMX512AP;
CX512(TM512);
WS2821A/B。

价格都不会超过2元,
不过没有单通道的,不行就只有自己设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试这几个芯片型号:

SM16512P;

好的,谢谢推荐.

网友(2020-08-31):
楼主找到合适芯片了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