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过组态屏+PLC 一体机的朋友进来指点一下

楼主(2019-11-11):
没搞过PLC,

0基础

请问一下, 组态屏上面设定的一参数, 是通过什么办法传到PLC系统。

我现在大概学习了一下这个一体机的操作, 发现在他是屏自已一套RAM, PLC自已一套RAM,

搞不懂,怎么把在屏设定的参数传到PLC的RAM里,然后用来控制电机这些外围。

谢谢~

网友A:
一体机,内部嘛,也可以一样走协议。HMI和PLC一样可以板间通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体机,内部嘛,也可以一样走协议。HMI和PLC一样可以板间通信。

还有写个通讯协议呀?

这样不就太麻烦了啊

网友:
一般都是内置modbus协议

网友:
可以是Modbus,也可以是CAN

网友:
既然你的组态屏能和PLC通信显示,肯定它们有个协议,你学习这个协议就可以把组态屏上面设定的一参数传到PLC系统,一般是用modbus协议。

网友:
图标里指定下协议,比如modbus,设置下modbus地址就行了,简单的就这样搞。。。。

网友:
屏幕里面添加设备,填好目标地址,屏幕自己会读写的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可以解决通讯的问题,但是关键组态软件能否选择通讯的设备是否支持。

网友:
HMI都配软件的,如果你的PLC是走modbus就用支持modbus的屏,如果只能是CAN就买对应的屏。屏都是带软件的,用这个软件,把控件布局好,对应的寄存器地址都填写好,编译烧进去,他自己会和你的PLC对应的寄存器读写数据的。
至于是走在232上或是485,还是tcp,你plc和屏幕同时支持就行。

网友:
哪个厂家的?具体型号有吗?

网友B:
看端口,看协议,看点表,匹配上就好办了。找个现成的组态软件试用体会一下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端口,看协议,看点表,匹配上就好办了。找个现成的组态软件试用体会一下先。 ...

你好,谢谢指点,我已经在体会了,用samkoon的一体机,就是没有搞明白怎么传,还在研究中。。。

网友:
给你举个例子,PLC是西门子,组态屏是昆仑通态,你在屏里面设置好通讯,链接好变量后,上电屏就会自动采集PLC的数据,有些参数,比如量程什么的。一旦在屏上更改,会自动执行一次写功能,然后再次取上来的数据,就同步了。

网友:
只不过1+1=2   在内部走通信而已   其余一样

网友:
你问他们要例子程序,一看就懂了,超级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