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千块买个带扫频功能的信号发生器, 我是不是想太多?

楼主(2019-11-11):
之前测试那个电源LC滤波器设计的时候, 就想着弄个这样的设备, 一直拖到现在才有机会,找领导申请
之前调试电路基本上靠瞎猜, 根本没办法定量分析电路的动态性能.最多只能multisim仿真一下.  有了这个, 能做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了, 对后面的电路设计应该会有很大帮助.

所以想买个带扫频功能的信号发生器, 频率不需要太高, DC-10MHz就可以, 主要用于测试运发和其他电路的动态特性, 有个扫频功能会方便不少, 不需要太高达上的扫频, 大概有这个功能看看就行.
我看淘宝,好像很少有兼备这两个功能的设备, 或者都是很高频率的扫频仪. 只有几个DIY的在做,
各位有用过的吗, 给推荐下把, 新的二手都可以, 吃灰的出过来也行,我也会跟领导商量.

网友A:
DIY 的正弦波能到 25MHz
不过业余玩玩还可以,正经用还是得搞个靠谱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IY 的正弦波能到 25MHz
不过业余玩玩还可以,正经用还是得搞个靠谱的

是的, 我记得ADI貌似是有个评估板, 还有配套的上位机, 可以实现信号输出, 扫频之类的功能,就是不知道具体型号了,
ADI的东西虽然不是商业化的产品, 但是性能应该靠谱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 我记得ADI貌似是有个评估板, 还有配套的上位机, 可以实现信号输出, 扫频之类的功能,就是不知道具体 ...

是评估板还是 Analog Discovery?

https://analogdiscovery.com/

> Two-channel arbitrary function generator (±5V, 14-bit, 100MS/s, 12MHz+ bandwidth - with the Analog Discovery BNC Adapter Board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评估板还是 Analog Discovery?

https://analogdiscovery.com/

哈哈, 是他 是他 就是他,
我正在看资料呢

网友B:
Analog Discovery 2确实好东东,几个月前在一个实验室见过,小小的仪器居然还带网分和谱分,牛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nalog Discovery 2确实好东东,几个月前在一个实验室见过,小小的仪器居然还带网分和谱分,牛货 ...

网分是不是就是扫频了啊, 这玩意太遥远, 从来没接触过

网友C:
ADI还有一个更便宜的ADALM2000
也能做频扫和DSA
淘宝上买一套800~900这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网分是不是就是扫频了啊, 这玩意太遥远, 从来没接触过

就是网络分析仪,不是扫频,可以看nyquist传输特性什么的

网友D:
我自己DIY 了一个 DDS 的信号源用两年了  用来调试功放之类的  音频设备   IC是  用的 AD9833    面板是一个朋友帮忙给我做的

扫频是什么意思?  频率从低到高扫一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网络分析仪,不是扫频,可以看nyquist传输特性什么的

下载了他的那个上位机waveforms, 里面自带了硬件功能的demo.
貌似这个网分也是设置开始频率, 结束频率, 步数之类的,但是结果看上去不像是扫频的结果.

我所理解的扫频, 就是对于一个有输入和输出的电路,比如一个RC滤波器, 依次输入几个频率的信号,比如1K 10K 100K 1M,然后测量电路输出的信号, 将输入和输出的信号做出对比, 呈现出来, 主要就是不同频率下信号的幅度增益.
实际上扫频是这个样子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自己DIY 了一个 DDS 的信号源用两年了  用来调试功放之类的  音频设备   IC是  用的 AD9833    面板是 ...

我所理解的扫频, 就是对于一个有输入和输出的电路,比如一个RC滤波器, 依次输入几个频率的信号,比如1K 10K 100K 1M,然后测量电路输出的信号, 将输入和输出的信号做出对比, 呈现出来, 主要就是不同频率下信号的幅度增益.
主要是分析电路不同频率下的响应, 除了增益以外  实际上还有相位延迟, 以及频率的变化等等, 比如如果这个电路是分频电路, 那么输入频率和输出的频率也就会不相等了, 不过这些都是高级的了, 太复杂.我就是想看看幅值增益随频率的变化而已.
实际上扫频是这个样子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载了他的那个上位机waveforms, 里面自带了硬件功能的demo.
貌似这个网分也是设置开始频率, 结束频率,  ...

你要的是Bode分析仪,不是带扫频的信号发生器,BODE分析除了信号发生器还有2CH的示波采集呢,有专门的低频的40M以内,用在电源环路稳定测试的设备,网分仪也有这个功能,但一般都是高频,如果测低频,貌似要配选件。周立功有一款专门针对电源优化的示波器,可以满足你的需求,一些带信号发生器的示波器,如果带电源分析软件的话貌似也有这个功能。

网友:
你去收如二手的是德科技DSOX1XXX系列的,后缀带G的,应该4000多块钱示波器,带这个功能,不过低频只能从10Hz开始,高频到10MHZ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所理解的扫频, 就是对于一个有输入和输出的电路,比如一个RC滤波器, 依次输入几个频率的信号,比如1K 10K ...

Multisim  装一个 仿真嘛好了  仪器 都省了

网友:
AD9854自己做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DI还有一个更便宜的ADALM2000
也能做频扫和DSA
淘宝上买一套800~900这样

是的,这个便宜很多, Analog Discovery 2要两千块, 这个一半都不到, Analog Discovery 2是开源的,labview matlab有软件的支持, 看上去功能强大些. 我列个表格, 对比一下

网友:
ADI还有一个更便宜的ADALM2000。 就是这个能扫频

网友E:
不要呀,你是是要具体做啥呢?如果是射频调试的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可以关注下 nanovna,在淘宝上可以买的的,注意选择发货地是上海的,别的是山寨的,具体参数你可以参考淘宝描述,价格是300元

网友:
看了楼主的描述你要是网络分析仪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要呀,你是是要具体做啥呢?如果是射频调试的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可以关注下 nanovna,在淘宝上可以买的的, ...

是为了测试运放电路的交流特性, 就是普通的信号处理电路, 各种放大, 衰减, 绝对值之类的, 现在就是线性度和响应速度什么的不太好, 还找不到原因, 所以使用这个来测试 后面设计电路心里也就有个底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所理解的扫频, 就是对于一个有输入和输出的电路,比如一个RC滤波器, 依次输入几个频率的信号,比如1K 10K ...

差不多是这样,不过频率变化是连续的,步进可以设置,看结果更直观。我手里有2套analog discovery,还自己画了板子做bnc座。以前用运放搭滤波器时候用这个看bode图很方便。有幅值和相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差不多是这样,不过频率变化是连续的,步进可以设置,看结果更直观。我手里有2套analog discovery,还自 ...

是AD2吗, 我说的这个测试可不可以用这个来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差不多是这样,不过频率变化是连续的,步进可以设置,看结果更直观。我手里有2套analog discovery,还自 ...

如果可以, 考虑出一个不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如果可以, 考虑出一个不

我这两个买的早,是AD1。不过AD1和AD2的差别我当时研究的很明白,好几年过去了,现在回忆一下啊,记得就是AD2多了一个可编程电源输出,而且这个电源功率很小,对我来说没什么用,可以直接忽略这个功能。其他功能性能指标完全是一样的。哦,还有就是AD2的外观好看些。
我手里这两个,一个自用好几年了,另一个是没开封的,可以考虑出,不过还没具体考虑过价格。你要是要没开封的怕是要原价出了,我自用那个可以便宜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这两个买的早,是AD1。不过AD1和AD2的差别我当时研究的很明白,好几年过去了,现在回忆一下啊,记得就 ...

我今天联系了这个产品的厂家, 希望先借一个回来看看测试的效果, 不知道他们肯不肯借, 如果效果可以, 就准备采购了, 目前找的是AD2, 我到时问问领导,看看他们的想法.

现在是在AD2 , ADALM2000 以及普源的普通信号发生器 之间纠结, 主要是功能上的需求, 希望能多合一, 又担心买回来变成四不像,满足不了需求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这个便宜很多, Analog Discovery 2要两千块, 这个一半都不到, Analog Discovery 2是开源的,labview  ...

ADALM2000也是开源的
源代码就在github上
matlab python的支持也有

网友G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1&_u=blogv5e282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今天联系了这个产品的厂家, 希望先借一个回来看看测试的效果, 不知道他们肯不肯借, 如果效果可以, 就准 ...

你是公司用啊 我还以为自己玩。不会四不像,AD2就是号称口袋实验室啊,基础设备的功能都有了。反正对于你的需求来说完全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1z09.2.0.0.7b372e8dMGz3Wt&id=588079949951&_u=blogv5e282

这个相对于adalm2000价格差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是公司用啊 我还以为自己玩。不会四不像,AD2就是号称口袋实验室啊,基础设备的功能都有了。反正对于你 ...

公司用,扣了吧唧的,这东西实际上使用频率不怎么频繁,没有吧调试又很痛苦,买来老放在哪里不用,老板看着脸色很难看

网友:
买个NWT扫频仪就行,足够用了

网友H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amp;id=580061569660

网友I:
EU1KY开源有个,使用F7disco,
https://bitbucket.org/kuchura/eu1ky_aa_v3/wiki/Home
淘宝600元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1z0d.6639537.1997196601.160.22967484kdnnNy&id=580061569660

对胜利仪器无感, 自己上学的时候买过一个万用表, 没用就放坏了, 公司里胜利的表也不好用, 而且, 国内好几个胜利的厂家, 我都不知道那个是好的, 所以真是不敢消受.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EU1KY开源有个,使用F7disco,
https://bitbucket.org/kuchura/eu1ky_aa_v3/wiki/Home
淘宝600元

虎胡子哥都来啦,哈哈

目前考虑的品牌的, AD2有labview加持, ADALM2000有ADI加持, 性能更放心些, 或者就是买一般的信号源,自己手动做扫频的结果了.

关键是,要DC-10M,高频用不上, 低频必须有 幅值最起码要3V以上吧,